solid2016.编辑草图,修改尺寸时怎么不能显示尺寸线,15的好像可以

楼主(2018-10-20):
请知道的大神赐教具体如下图,我在编辑特征,修改草图,想修改尺寸时,只跳出来这个方框里的数值,不能出来尺寸标注。15版的不是这样的

网友A:
应该是设置的问题 可以到 选项-->草图 那里设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设置的问题 可以到 选项-->草图 那里设置

正解

网友:
别点尺寸,点尺寸箭头。

网友:
要进入该草图界面才能显示尺寸线,其实不显示也没有影响,同样可以改尺寸。

网友:
设置问题

网友:
赚点威望值

楼主:
是电脑系统问题,重启后就好了,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