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怎样用二维草图制作动画?

楼主(2018-10-21):
小弟对动画不太了解,只可在装配体用建好的模型制作动画。单位一些二维图来不及挨个建模,希望能用现成的二维图来模拟装配体之间运动制作成动画。小弟在社区找到一些帖子,但未能仿照成功,忘大侠指点!参考帖子http://www.cmiw.cn/thread-480687-1-1.html#!/xh以及http://www.cmiw.cn/thread-389493-1-1.html,特别是后面油缸那个,就是希望得到油缸那样的动作,望有大侠能指点一二!不用那么复杂,草图能动就行!谢谢!

网友:
那是宏编程,solidworks二次开发,不是短期能学会的

网友:
一张一张拍,用gif软件编辑一下

网友A:
參考,用草圖的時間控制尺寸

网友(点评):
怎样才能用草图制作动画?小弟不会。。。

网友(点评):
要的就是这个效果

网友(点评):
就是要这个效果!但小弟用草图块,在运动算例里挪动草图,可是草图后面根本没有黑色小菱形的关键点,望大侠指教!感谢您啊

网友:
直接拜5楼为师,妥妥解决了

网友(点评):
您说的是

网友(点评):
得到过您很多指教,谢谢!

网友A:
嫌尺寸線礙眼,就想辦法隱藏了!

网友(点评):
怎样做成的?小弟还是不会,草图后面没有菱形关键点,拖动草图无法生成动画

网友:
问题来了,怎么隐藏尺寸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嫌尺寸線礙眼,就想辦法隱藏了!

太强了!就是这个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參考,用草圖的時間控制尺寸

可以将屏幕放大一些么?我在零件里作草图,然后在运动算例里拖动草图,却无法生成动画!望大侠指教!!!我把草图做成块,在运动算例里草图后面根本没有黑色小菱形的关键点啊。无论我怎样拖动,也无法生成动画。望指教!

网友:
1. 附2012SW文件參考 .

2. 如圖1,動畫連結尺寸並把連結尺寸擱一邊去(不要妨害錄屏).

3.設定動畫開始,把時間線拉到第一秒,再設定控制CY1的尺寸為23.5  ......等等,多自練幾次就熟練了.

圖1

网友(点评):
感谢您不辞辛苦,提携后辈!谢谢!

网友(点评):
原来是标注尺寸后就可产生动画啊,谢谢,谢谢!

网友:
这种草图的动画能否分析出机构的合理性?

网友(2021-06-02):
照着做了下,感觉这个方法太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