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封结构求助

楼主(2018-10-21):
各位大佬  请教几个问题。1、类似图一腰型止口用O型圈进行密封的结构是否符合相应标准,是否有相关资料或者应用可以参考?
2、如图二所示,腰型止口用O型圈进行密封,上面的零件在与下面止口安装的时候采用一面两销,但很容易将密封圈剪切,请问有没有什么优化方案?
   求助各位大佬,感激不尽!

楼主:
各位大佬,求助。查了好多关于o型密封圈的结构,都没有见到过这种类似的对标。

网友A:
在圆柱面上,槽深沿着圆弧径向?槽宽多少?压力大了密封不可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圆柱面上,槽深沿着圆弧径向?槽宽多少?压力大了密封不可靠

此处没有压力,就是为了密封防水的。O型密封圈安装在腰型止口上,靠上面零件压缩密封圈实现密封。

网友:
可以圆柱端面上加工槽口

楼主:
O型圈有这种腰型止口密封的结构没有?

网友:
O型圈可以用,关键是确定好适合你这个结构的O型圈大小型号。

网友:
O型圈可以用,本来密封圈就是靠变形来保证密封的,要选对才行,选用密封圈的内径乘3.14要比计算套密封圈的外周长小一点。
你设计的密封圈槽不是标准的,可能你需要圆周向密封,应该是沟槽,其实也可以选端面密封。
0型圈密封圈适合静止密封,你最好把装配示意图画好才更明白些

网友:
上盖口倒斜角,可以导入,不会切掉O圈,这是O圈上下压缩形式。

但是如果两者配合尺寸加工精度可以保证的情况下,建议在下座加工环形O圈槽,O圈在槽中不易脱落移位,O圈横向压缩

网友:
使用什么软件画的?

网友:
建议安装位置做一圈卡槽,把密封圈镶嵌进去。

网友:
可以参考一下这个

楼主:
|陆奇亮发表于 10-22 16:26可以参考一下这个
哪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哪个?

都可以参考呀,看你取舍

网友:
按等周长的圆选择O形圈,然后按照同等圆形活塞密封选择上下的尺寸
上盖口倒1.5~2X15°~20°的引导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