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床加工失误合集,掌握防错知识很重要

楼主(2018-10-22):
数控加工过程中,由于对刀错误、程序错误、操作失误、装夹不牢、工装设计不合理、机床不稳定等,会造成撞刀事故的发生,轻则导致工件报废,重则使机床发生损坏,人身安全事故,所以掌握一定的防错知识十分重要。
从字面上看,防错,就是防止错误的发生。“错误”为什么会发生?“错误”造成与预期的偏离,最终可能产生缺陷,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人们由于疏忽、无意识等造成的。对于制造业来说,最担心的就是产品缺陷的产生,而“人机料法环”都有可能导致缺陷。
那应该如何避免数控机床出现安全问题呢?
1、编程员在编程时设定的工件坐标系原点应在工件毛坯以外,至少应在工件表面上。
在正常情况下,工件坐标系原点可以射在任何地方,只要此原点与机床坐标系原点有一定的关系即可。但在实际操作时,万一出现指令为零或接近零时,刀具就会直接指零或接近零的位置。在铣削加工时,刀具将奔向工作台或夹具基面;在车削加工时,将奔向卡盘基面。这样,刀具将穿透工件直指基准面。此时,若为快速移动,则必发生事故。以FANUC系统一为例,其一般设定:当省略小数点时,为最小输入单位,通常为Hm。当疏漏了小数点时,则输入的值将缩小成千分之一,此时,输入的值就会接近于零。或者,由于其他原因,使刀具本应离开工件但实际并未离开工件而进入工件之内。出现这种情况是,工件坐标系零点应设在工件以外或在工作台(或夹具)基面上,其结果将是不一样的。
2、编程员和操作者在书写程序时,对小数点要倍加小心。
FANUC系统在省略小数点时为最小设定单位,而大多数国产系统及欧美的一些系统,在省略小数点时,则为mm,即计算器输入方式。若习惯了计算器输入方式,则在FANUC系统上就会出现问题。不少编程员和操作者,可能两种系统都要使用,为防止因小数点而出现问题。 为了使小数点醒目,在编程时往往把孤立的小数点写为“0”的形式。当然,系统在执行时,数值的小数点以后的零被忽略。
3、操作者在调整工件坐标系时,应把基准点设在多有刀具物理(几何)长度以外,至少应在最长刀具的刀位点上。
对于工件安装图上的工件坐标系,操作者在机床上是通过设置机床坐标系偏移来获得的。亦即,操作者在机床上设定一个基准点,并找到这一基准点与编程员设定的工件坐标系零点之间的尺寸,并把这一尺寸设为工件坐标系偏移。
在车床上,可把基准点设在刀架旋转中心、基准刀具刀尖上或别的位置。如果不附加另外的运动,则编程员指令的零,即为刀架(机床)的基准点移动到编程的玲位置。此时,若基准点设在刀架旋转中心,则刀架必与工件相撞。为保证不相撞,则机床上的基准点不但应设在刀架之外,还应设在所有刀具之外。这样即使刀架上装有刀具时,基准点也不会与工件相撞。
在铣床上,X、Y轴的基准点在主轴轴心线上。但是,Z轴的基准点,可以设在主轴端或在主轴端之外的某点上。若在主轴端,当指令为零时,主轴端将到达坐标系指定的零位置。此时,主轴端的端面键将与工件相撞:若主轴上再装有刀具,则必与工件相撞。为保证不相撞,则Z轴上的基准点应设在所有刀具长度之外。即使不附加别的运动,基准点也不会撞工件。
4、操作者在调整刀具长度偏置时,应保证其偏置值为负值。
编程员在指令刀具长度补偿时,车削用T代码指令,而铣削用G43指令,即把刀具长度偏置值加到指令值上。在机床坐标轴的方向上,规定刀具远离工件的运动方向为正,刀具移近工件的方向为负。操作者把刀偏值调整为负值,是指令刀具移向工件。程序中指令刀具向工件趋近时,除了指令值之外,还要附加刀具的偏置值,这个附加的值是移向工件的。此时,万一此值被疏漏,刀具就不会到达目标点。
为使刀具偏置值为负值,则在规定机床上的基准点时,必须设在所有刀具长度之外,至少应在基准刀具的刀位(尖)点上。
附:加工中心机械部分定期保养内容
• 查看光滑系统,压力表状况,清洁光滑系统过滤网,替换光滑油,疏通油路。
• 查看气路系统,清洁空气过滤网,消除压力气体的走漏。
• 查看液路系统,清洁过滤器、清洁油箱,替换或过滤油液。能够的情况下,替换密封件。
• 紧固各传动部件,替换不良标准件。
• 油脂光滑部位,按需求,加注光滑脂。
• 清洁、清洁各传动面。
• 查看刀库、机械手状况,剖析机械手磨损状况,向客户提出替换主张。
• 批改外部元件的损坏件。
• 查看防护罩状况,精确的将信息反馈出来。
(来源机械社区)

网友:
小数点输错,可是会机毁人亡的,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网友(点评):
嗯。断了的钻头从我身边飞过。。。。

网友:
安全生产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