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服强度超过600MPa的钢材?

楼主(2018-10-22):
本人是做产品设计的,现在客户需要的一款产品因受力、尺寸等限制,材料的屈服强度需要超过600MPa(考虑到安全系数最好达到700MPa),想请问各位大侠有什么钢材的屈服强度能达到600MPa,或者运用什么方式使得钢材达到600MPa以上的屈服强度,同时价格较低(还要考虑机加工成本),适用于大规模生产?

补充内容 (2018-10-22 12:51):
用途是用做承压的,受力面积定死了,面积很小,受力大小已知,现在是使用应力会超过45钢的屈服极限,根据计算,材料至少需要600MPa的屈服极限才能承受,考虑1.5的安全系数就更高了,同时要考虑大规模生产的成本。

补充内容 (2018-10-23 09:56):
工况:图纸已经确定,无法更改,承压面为环形面外径197mm,内径162mm,最大载荷430T(4300KN),不考虑延展性、疲劳强度等性能。觉得45钢能承受的可以自己计算一下。

补充内容 (2018-10-23 11:05):
感谢各位的指导,我们现在已经确定材料了,用的是40CR调质。另外,因为产品种类较多,不适合开模,所以没有选择Q690红冲,感谢大家!

网友A:
达到屈服强度不是什么问题,35Crmo,42CrMo之类调质都能达到,管件是你是不是还要其他的性能,延伸率,是不是有要求

网友(点评):
其他性质跟45钢差不多就行,我这个是因为45钢的材料屈服强度不够,所以需要更换强度更高的材料

网友B:
Q235,三块叠起来。巧了,705了

网友(点评):
皮一下很开心啊(●´∀`●)

网友(点评):
看起来很厉害,却不适用,跟中国研究生的论文一个性质。。

网友C:
翻开《机械设计手册》,你会发现有太多材料屈服强度是大于600MPa

楼主:
引用 网友B:
Q235,三块叠起来。巧了,705了

Q235三块叠起来它的屈服强度也不会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达到屈服强度不是什么问题,35Crmo,42CrMo之类调质都能达到,管件是你是不是还要其他的性能,延伸率,是不 ...

这个材料价格如何,适合大规模生产吗?有没有更经济的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翻开《机械设计手册》,你会发现有太多材料屈服强度是大于600MPa

是有不少,想75钢、80钢之类的屈服强度都远大于600MPa,但我都没用过,不知道价格怎么样,是否适合大批量生产,打样价格又如何,有没有更经济的材料或者处理方式?毕竟的大批量的产品,价格控制很重要。

网友(点评):
先说说你的用途,大家才能针对的给建议

网友B:
引用 楼主:
Q235三块叠起来它的屈服强度也不会变。。

刚才价格只要你别太偏,不会高到哪里去的。
你按照7.5/kg来算基本多多不了20%少少不了5%
只要你别搞稀奇古怪的出来没问题的。
要不,咱再试试Q235*3=705?

网友(点评):
受力面积已经定死了,使用应力会超过45钢的屈服极限,Q235*3改变厚度不会改变材料本身的屈服强度

网友(点评):
你知道多5%的成本,最后总成本会增加多少吗?大批量的数量都是按几千几万来算的,单件多5%的成本就意味着多几十几百万的成本。我这个产品单价5000,第一批数量2000,意味着这第一批成本就增加了50W。。

网友:
45钢足够了

网友(点评):
不够的,这个材料是用来承压的,受力面积已经限定了,面积很小,受力大小已知,通过计算现在是使用应力会超过45钢的屈服极限

网友(点评):
看你那么认真的份上,再说一下,45钢足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刚才价格只要你别太偏,不会高到哪里去的。
你按照7.5/kg来算基本多多不了20%少少不了5%
只要你别搞稀 ...

用途的话是用来承压的,受力面积已经限定了,面积很小,受力大小已知,现在是45钢的材料使用应力会超过材料的屈服极限,根据计算,材料至少需要600MPa的屈服极限才能承受,考虑1.5的安全系数就更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途的话是用来承压的,受力面积已经限定了,面积很小,受力大小已知,现在是45钢的材料使用应力会超过材 ...

看你一本正经的我也不逗你了。老实和你说,你要技术问题不清楚,的你可以问,说清楚讲明白细节,自然有人提供给你意见。你就说600mpa承压,鬼知道你用哪去啊。化工企业600mpa承压,还要考虑抗腐蚀,航天口的还要考虑耐高温,疲劳性能都要考虑,鬼知道你用在哪。再有,你的单价是5000,5%再算总数量看着没错,哥们,你拿单件重量来算?例如12CRmovs25/kg,你一件就要用200kg,我要是改铸件价格重量更感人,你是在做主站坦克还是潜艇耐压壳?大批量用,我是老板我绝对不会丢给你这种一问三不知的…起订量就是400吨以上的,怕不是没材质证明你还不敢用吧。翻翻书就知道的...

网友(点评):
我没说清楚么,只是作承压件用,不需要考虑什么耐高温啊、疲劳性能等这些东西,你把它当支架就行,我没有用重量来算,图纸尺寸什么的已经确定了,只是更换材料,自然要考虑价格啊

网友(点评):
翻翻书就知道了,你太想当然了。不是能用就行的,我们现在也有能用的材料,我只是看能不能找到一种更加经济、成本更低的材料,所以一开始我就把条件限制了,达到600MPa的屈服强度是前提,价格才是关键。

网友:
HARDOX了解一下,屈服强度1000MPa以上。

网友D:
Q690d是我们汽配行业中的高强度钢板,用来做车顶和AB柱的,屈服强度能达到600多Mpa,生产工艺采用红冲。

网友:
TA3-TA8都可以满足你

网友:
能否说说你是怎么算承压的强度?

如果是承压的只要提高表面的硬度就可以提高承压能力,如表面氮化、淬火。

网友(点评):
承压面为环形面,内径162mm,外径197mm,最大载荷430T

网友:
铬钼钢或者高碳钢调质加表面淬火,应该问题不大的。多找几种合适的材料,再问供应商了解一下价格作对比。

网友:
如果加工设备没问题,大牌号的悍达钢应该能满足你这个强度

楼主:
引用 网友D:
Q690d是我们汽配行业中的高强度钢板,用来做车顶和AB柱的,屈服强度能达到600多Mpa,生产工艺采用红冲。

材料价格上跟45钢差多少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Q235,三块叠起来。巧了,705了

我想起一个段子,把4杯25℃的水倒在一起,就沸腾了

网友E:
为啥计算没有摆上来呢?学习一下啊

网友:
价格低,只能用常见的普通材料,机械手册上找。材料价格低了在热处理上的成本就高了,要找个平衡点。

网友:
测井行业用 05Cr17Ni4Cu4Nb  不锈钢  抗压和屈服强度应该没有问题,耐腐蚀。就是材料贵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为啥计算没有摆上来呢?学习一下啊

计算过程很简单的,载荷除于受力面积就能得到应力为437.4MPa,我们安全系数是取的1.5,就得到材料需要的屈服强度656.1MPa。

网友:
热处理的材料不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