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机台之间试模参数的相互转换方法

楼主(2018-10-22):
求助 不同注射机台之间试模参数的相互转换方法。
谢谢各位大神了!

网友A:
这个应该不能直接转换。但应该重点关注以下的参数就可减少重复工作
注射量。根据不同机器的注射量参数来修改,这个比较直接。
射速。这里应该更多的指射胶率。但是这个只能用于借鉴试模数据,不能直接套用。
射压。要看螺杆的胶料压力,不是射胶油缸的压力。换算出机器间的关系就好,也只能是借鉴参考。保压也是同样道理。
锁模力。这个比较直接。

个人认为,制品的复杂程度与机台的互换性成反比。

网友:
这个没办法互相转换的,否则容易出现报废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不能直接转换。但应该重点关注以下的参数就可减少重复工作
注射量。根据不同机器的注射量参数来修 ...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