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标注什么意思?

楼主(2018-10-22):
红色线上的标注是什么意思?

网友A:
铰孔:1"/4 DIA REAM铰孔1"/4; 刚刚百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铰孔:1"/4 DIA REAM铰孔1"/4; 刚刚百度的。。。

是铰孔到19.05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铰孔到19.05吗?

这个不懂。。

网友:
铰孔尺寸精度的要求。

网友:
注意看技术要求的第15项

网友:
25.4*0.75=19.05,标注19.050,说明加工精度要求高。

网友:
这个是什么软件标的工程图,怎么看着这么别扭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