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求旋转轴的负载转矩、所需功率

楼主(2018-10-22):
如题:已知,圆筒直径Φ314mm ,自重一共200kg,无其他负载,请问如果我需要驱动这个圆筒转速36rpm。请问所需要的转矩、功率是多少呢?有没有具体的步骤,公式 。求高手告知,谢谢

网友:
这道题没有一个具体答案,理论上在没有任何其他负载的情况下,只要给一个大于零的转矩,时间足够长,总能达到你的转速要求。

网友:
楼主这个靠什么传动的,是否有减速比?

网友:
不懂  希望大神解答一下

网友:
给个时间,你要在多少时间内转到36RPM,需要在多少时间内停下来,频率如何,摩擦如何等等,越详细越准确。

楼主(2019-06-27):
引用 网友A:
你首先要给出他的一个速度曲线吧,比如你希望他从0到36需要多久时间。 36到0 多久时间。 这人你算出他的角 ...

你好,假定我这个从0到36需要10秒,从36到0也需要10秒。这样能否算出呢? 不好意思基础太差。

网友(2020-02-22):
引用 网友A:
你首先要给出他的一个速度曲线吧,比如你希望他从0到36需要多久时间。 36到0 多久时间。 这人你算出他的角 ...

这个是T=JW 这是总力矩吗 没匀速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首先算出负载的转动惯量J,求出加速转矩M=Ja,然后在求出减速转矩,求均方根转矩。功率就是P=Mw ...

为啥算平方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