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杆下料,粉剂,2g装,要求精度±3%,现在精度达不到,大家有没有好的想法

楼主(2018-10-22):
要求精度±3%,现在精度达不到,大家有没有好的想法

网友A:
百度下“竹筒水车”,这个思路看看能不能借鉴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百度下“竹筒水车”,这个思路看看能不能借鉴

谢谢啦,现在是精度达不到要求,想从控制或者螺杆上着手解决

网友B:
上周去上海展会,看到日本一个做螺杆计量的最小计量可以做到0.1kg,看看有什么启发,

网友C:
减小螺杆直径,,和螺距

网友D:
粉剂的密度很难控制。上料口加震动筛试试吧,尽量使原料均匀下落

网友:
这个做不到的,不要想了;3%的精度太难了;何况还是粉剂; 还有这个你从控制上着手,方向就不对;改改结构吧或机构动作原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上周去上海展会,看到日本一个做螺杆计量的最小计量可以做到0.1kg,看看有什么启发,

这个是行星落料器的结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是行星落料器的结构吧

看图三,是螺杆,一个螺杆搅拌,一个计量输送

网友F:
靠螺杆来计量这粉估计难了,靠螺杆输送,计量后控制螺杆倒有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D:
粉剂的密度很难控制。上料口加震动筛试试吧,尽量使原料均匀下落

有没可能粗+精调结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周去上海展会,看到日本一个做螺杆计量的最小计量可以做到0.1kg,看看有什么启发,

多谢(o^^o)

楼主:
引用 网友C:
减小螺杆直径,,和螺距

谢谢大侠回复,这样会影响装袋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F:
靠螺杆来计量这粉估计难了,靠螺杆输送,计量后控制螺杆倒有可能

多谢(o^^o)

网友:
控制好螺杆与料筒间的配合,螺旋角很重要,查下粉料的安息角

网友G:
之前做过一个,配合步进电机,可以控制在0.03g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G:
之前做过一个,配合步进电机,可以控制在0.03g左右

安息角51度,我现在的间隙单面0.2mm,最高做到0.05g,想再提高一下精度,大侠用的螺杆螺距多少,底径多少,请大侠给一些指点

网友(点评):
当时做的是T24*10,1分钟30g以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之前做过一个,配合步进电机,可以控制在0.03g左右

多谢大侠,咱们是同行业的,想和你进一步沟通一下,方便加你微信吗

网友:
|银装素裹发表于 10-26 19:17
多谢大侠,咱们是同行业的,想和你进一步沟通一下,方便加你微信吗
换行了

网友H(2018-11-30):
不知道你粉剂是否很抛,如果流动性很好,或者你告诉我品种,我可以提供生产厂家供你参考。螺杆分装。qq1030385749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知道你粉剂是否很抛,如果流动性很好,或者你告诉我品种,我可以提供生产厂家供你参考。螺杆分装。qq1030 ...

粉剂流动性不太好,总体感觉是料的密度不均匀,引起装量的误差

网友I(2019-03-01):
能控制0.05克已经很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能控制0.05克已经很好了

没到0.05g,现在是±0.08g

网友J:
这么小的计量和精度,如果必须选螺杆的形式,还是要在螺杆精度 转数控制 称量精度 称重传感器精度 控制仪表等系统的方面找原因,哪一个方面做不到都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么小的计量和精度,如果必须选螺杆的形式,还是要在螺杆精度 转数控制 称量精度 称重传感器精度 控制仪表 ...

感谢

网友J:
过去我设计过粉体包装机,但是没有这么小的计量,传感器是广测的,仪表是北京的,你这设备恐怕要用国外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过去我设计过粉体包装机,但是没有这么小的计量,传感器是广测的,仪表是北京的,你这设备恐怕要用国外的吧

不是的,现在没有用到在线测重,是出来袋之后放在秤上测重

网友J:
额,如果这种东西的密度是稳定的,那么可以考虑使用体积式,这样效率会更高

楼主:
引用 网友J:
额,如果这种东西的密度是稳定的,那么可以考虑使用体积式,这样效率会更高

是的,螺杆下料就是容积式的,物料在料仓内密度不够均匀,所以引起的装量的误差

网友:
我说的体积式是量杯式的,类似啤酒罐装机的样子,加注--旋转-刮平--卸料--包装

网友:
改用直振送料,应该就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