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龙门加工中心抖动的有哪些方面的原因?

楼主(2018-10-22):
一般数控龙门加工中心抖动会是哪些方面的原因?特别是传动这一块和结构刚性这一块,望朋友指点我

网友:
空载?还是加工时?

网友A:
抖动还是有地方有间隙,零件装配不到位导致,电气部分的调校也可以出现抖动情况

网友B:
说说具体情况 才能分析是机械还是电气方面

网友:
如果是单说机械传动的抖动,大多出在像配合平衡,齿轮箱类的多。结构抖动应该来说不太会,因为大龙门基本设计上没有尺寸的太大要求,基本对用料没有精简的需求。

网友:
负载太高,导轨刚性不够?安装的有间隙?  原因很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说具体情况 才能分析是机械还是电气方面

应该是传动方面的问题,传动刚性相关的抖动,因为刚开始不抖,用半年之后加工重的工件就抖,像拉不动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抖动还是有地方有间隙,零件装配不到位导致,电气部分的调校也可以出现抖动情况

应该是传动方面的问题,传动刚性相关的抖动,因为刚开始不抖,用半年之后加工重的工件就抖,像拉不动一样

网友B:
看看是那个轴有问题, 空载的时候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是那个轴有问题, 空载的时候呢

空载不抖,x轴。

网友:
检查X轴 传动部分  应该是哪里松动或者间隙过大  引起的

网友(2018-11-27):
http://www.docin.com/p-786704722.html数控机床典型抖动故障的分析检修与应对策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