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打包时遗漏零件或者多了一些装配图

楼主(2018-10-22):
SOLIDWORKS打包时遗漏零件或者多了一些该装配图以外的装配图

楼主:
求大神告知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A:
我也遇到过,
、、、、

网友B:
打包是不会丢东西或者多东西的, 丢东西你要看下是否放到那个打包的装配体中了,多东西么就是你自己画零件时有没有连接到其他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遇到过,
、、、、

找到原因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打包是不会丢东西或者多东西的, 丢东西你要看下是否放到那个打包的装配体中了,多东西么就是你自己画零件 ...

打包完了 我这里打开是没问题的 给别人时他们打开就缺少东西了
多了一些装配体你的意思是我这个装配体调用的零件跟其他装配体有联系?譬如某个零件的特征与上一个装配体有关?

网友C:
   有时候会丢装配图,零件还好。我不知道是不是关联的问题。还有装配体 自动零部件序号  序号也不全,没被挡住的 也经常丢。

楼主:
引用 楼主:
打包完了 我这里打开是没问题的 给别人时他们打开就缺少东西了
多了一些装配体你的意思是我这个装配体调 ...

有一些孔位关系有一些工程师是喜欢在装配体里以上个零件作参考的 但是这种习惯不好 画出来的孔会变来变去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一些孔位关系有一些工程师是喜欢在装配体里以上个零件作参考的 但是这种习惯不好 画出来的孔会变来变去 ...

对啊,相当不习惯。这样的零件只能在当前装配体用,用到其他地方,草图就不完整约束。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时候会丢装配图,零件还好。我不知道是不是关联的问题。还有装配体 自动零部件序号  序号也不全,没被 ...

丢装配图可能是没选嵌套视图

网友D:
缺零件是不是有零件命名重复了,打包的时候被覆盖了,然后打开的时候软件找到的零件特征不符合报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缺零件是不是有零件命名重复了,打包的时候被覆盖了,然后打开的时候软件找到的零件特征不符合报错?

我想到了 可能是打包后有些零件被压缩了别人再打开时看到没有就以为没有了 没有试着去把没显现的零件解除压缩试试看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对啊,相当不习惯。这样的零件只能在当前装配体用,用到其他地方,草图就不完整约束。

这个应该是叫做同步建模吧,我用UG比较多,一般都是同步建模。以上个零件作为参考,如果上个零件变了,该零件的尺寸也会随着变,反倒省了很多功夫!

网友:
一般这种情况就是你的某些零件不在打包的目录下,会丢失。自己电脑上打开,自动搜索到了,没问题。但是别人电脑上就找不到,会出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一些孔位关系有一些工程师是喜欢在装配体里以上个零件作参考的 但是这种习惯不好 画出来的孔会变来变去 ...

   看个人习惯了,两个孔是配合的 有参考,调整的时候 另一个也会跟着改变,这一也会方便。

网友A:
引用 网友E:
这个应该是叫做同步建模吧,我用UG比较多,一般都是同步建模。以上个零件作为参考,如果上个零件变了,该 ...

ug上什么情况不清楚。但是我的习惯是更希望每个零件有单独的尺寸数据。因为要上系统,很多零件是要单独在不同情况下重复使用的。这样就很麻烦。

网友(2021-04-26):
引用 网友A:
ug上什么情况不清楚。但是我的习惯是更希望每个零件有单独的尺寸数据。因为要上系统,很多零件是要单独在 ...

1没人跟你讨论这个问题,2你这跟题主的问题有关系吗?自作多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