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真空抽气时间的计算请教一下大神

楼主(2018-10-22):
     小弟我最近做了一台设备,设备上有个箱体需要抽真空,由于现在箱体抽真空的时间太长,
需要缩短抽真空的时间,以下网上搜寻的公式,关于里面的抽速不太理解,比如说:真空泵前
面加了个储气罐,当我箱子需要抽真空时,由于罐子里面的真空值是达到的,故此真空泵不需
要工作,此时的抽速不应该是真空泵的抽速对吗,怎么理解?  或者这种情况下箱子的抽真空
的时间到底怎么算,我搜索的公式对吗?

真空抽气时间计算

真空抽气时间计算

网友:
多用社区搜索
画图工(10)——真空度抽气时间计算公式
http://www.cmiw.cn/thread-484462-1-1.html

网友:
先要看你的真空泵能抽到多少极限真空?就是说先
你的系统的泄漏率如何?

网友:
真空泵的性能参数与选型计算【1】
http://www.cmiw.cn/thread-804232-1-1.html

网友:
罗茨泵加刮片泵组合

网友:
这么复杂!可否做个Excel的公式。

网友A:
有专门的计算EXCEL表,你可以上网下一个

网友(2019-06-11):
引用 网友A:
有专门的计算EXCEL表,你可以上网下一个

在哪里可以找到?国内现在有没有相应的选型技术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