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大神做过夹很小的东西的治具吗

楼主(2018-10-22):
如题
请问有大神做过夹很小的东西的治具吗
图中写错了长度没有20mm,大概12mm,不是长方体,是平行六边体

网友A:
你本身的这个产品是什么材质?硬度怎么样?不能用手碰是防尘防指纹吗?如果硬度的话可以尝试用振动盘+弹射枪试试。振动内侧贴海绵或者EVA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本身的这个产品是什么材质?硬度怎么样?不能用手碰是防尘防指纹吗?如果硬度的话可以尝试用振动盘+弹射 ...

就是一种玻璃,只是不要用手摸就行了,防指纹就好了。

网友:
搞个吸盘吸就行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