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型请教

楼主(2018-10-22):
请问各位大神
       我要用到一个吸盘吸取物体,请问怎么选择真空发生器,怎么计算吸取力啊

网友:
这就像饿了想吃饭,你先说一下吃素还是吃肉,吃川菜还是鲁菜,大致有几个要素吧。
吸取的材质,面积,重量。。。。
而且工程师最好用图说话

网友:
找一个国际知名的厂家的样本,一般会有非常详细的计算方法。

网友:
真空泵的性能参数与选型计算【1】
http://www.cmiw.cn/thread-804232-1-1.html

吸力=吸盘的面积*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