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频小负载直线往复运动

楼主(2018-10-22):
坛子的各位大师,我现在需要设计一个高频小负载的直线往复运动结构,频率要求比较高,200HZ;负载很小,基本忽略不计;行程10mm; 如果不使用电机的话,有没有什么好的结构可以实现呢?

网友A:
不用电机你要用什么动力源?
气?比较慢,还得加变速机构
液?更慢
电磁感应?好吧,这个可以有,顺便可以申请一个专利

网友:
200Hz,每分钟12000次这么高的频率,啥机械装置能不发热啊。考虑磁悬浮吧

网友(点评):
别着急,慢慢挤牙膏

网友B:
请记住,直线往复,频率200HZ,我擦,这到底用来干嘛

网友:
行程10mm,频率200Hz,1秒钟200次,到行程终点能反应过来吗?

网友:
不用马达应该是达不到这个速度的。

网友:
用超声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电机你要用什么动力源?
气?比较慢,还得加变速机构
液?更慢

现在正在考虑电磁,不知道可不可行,就怕终端响应速度跟不上

楼主:
超声波具体怎么实现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超声波具体怎么实现呢?

你这样的案例没做过, 但是超声波可以加速到20KHz。功率越大,频率就越低。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样的案例没做过, 但是超声波可以加速到20KHz。功率越大,频率就越低。

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楼主写了行程10mm

你哪个超声波振幅能有10mm
有1mm都不得了

网友D:
可以考虑下电动牙刷结构,看震动次数蛮多的,还说振幅5mm,但是我买的牙刷没这么大吧,
先算下这个加速度多少。不知道你不用电机是什么原因?是不想用回转转换成直线往复运动结构吗?
感觉不通过回转转换很难实现,可以的话,换个液压马达加变速器可以达到,特点就是不怕卡死

网友:
接触过100HZ的液压伺服振动台,试验用。200HZ的不清楚,你可以了解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考虑下电动牙刷结构,看震动次数蛮多的,还说振幅5mm,但是我买的牙刷没这么大吧,
先算下这个加速度 ...

老产品是用的马达,现在想降低成本去掉马达,所以来看看有没有更好的结构

网友(2019-04-16):
引用 楼主:
老产品是用的马达,现在想降低成本去掉马达,所以来看看有没有更好的结构

用马达是怎么实现的呀??大佬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记住,直线往复,频率200HZ,我擦,这到底用来干嘛

美女用的

网友:
之前做过类似的,用于医疗X射线机上的碳纤板的运动,使用的电机,丝杠。行程差不多,频率忘了。不知道你这边为什么不用电机,有什么要求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