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内工装设计好的方案

楼主(2018-10-22):
现有一自动化项目要对软管料工件加工,因工件(柔软)特性,在加工前要自动将内工装(刚性)装入工件,内工装装入工件后能把工件两端抱住,从而使工件不能弯曲,方便后续的加工;
现在内工装的设计有点难度,初步设想是:
1、内工装两端受压力,内工装内部结构张开抱住工件,并且能够锁住工件;
2、内工装在次受力,内工装内部结构松开,释放工件;
类似于圆珠笔的结构
附图简要说明
求助大神有没有好的方案

示意图

示意图

楼主:
谢谢论坛给俺的灵感,刚刚想了个方案;还不成熟;分享出来大侠们看看是否可行:
1、压头对受力杆施加压力,受力杆压缩弹簧后退,斜面将胀块顶出,实现对工件涨紧;
2、钢珠进入受力杆槽,将受力杆锁住;保持涨紧状态;
3、复位时压头施加压力并充气,高压气把钢珠顶开,弹簧使受力杆复位;
这种成本也不高;
不知可行性怎样?

网友(点评):
气涨轴了解一下,好像没这么小的

网友:
支持一下,软的东西不好弄,我也在头疼一个软料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论坛给俺的灵感,刚刚想了个方案;还不成熟;分享出来大侠们看看是否可行:
1、压头对受力杆施加压力 ...

lz需要交代一下,涨紧后如何加工,前后工序是什么?
已经裁好,套上去加工,还是连续管料?

网友:
气涨轴,lz最小能够做到多少?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论坛给俺的灵感,刚刚想了个方案;还不成熟;分享出来大侠们看看是否可行:
1、压头对受力杆施加压力 ...

我之前设计过气涨轴,这里不太适应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需要交代一下,涨紧后如何加工,前后工序是什么?
已经裁好,套上去加工,还是连续管料?

涨紧后对软管套层薄膜,然后把薄膜和软管连在容在一起;加工完成后,内工装回流,循环使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涨紧后对软管套层薄膜,然后把薄膜和软管连在容在一起;加工完成后,内工装回流,循环使用

软管不胀,不能套膜么?或者套了再胀?

软管套薄膜,胀芯脱离,不会软掉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管不胀,不能套膜么?或者套了再胀?

软管套薄膜,胀芯脱离,不会软掉么?

软管还可以伸缩的,把软管涨紧的另一目的是固定其长度;软管自由状态不好套膜;
内工装脱离后软管连带薄膜恢复软的状态;软管使用的工作状态就是软的;

网友:
发电机油管好像类似的

网友:
这种东西是很费脑子的。

网友:
学习下,为以后积累经验。

网友B:
软管壁厚薄 受力位置要至少3处吧 容易控制不好力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软管壁厚薄 受力位置要至少3处吧 容易控制不好力度

确实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