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对下图所示零件配合位置处进行强度分析

楼主(2018-10-22):
下图所示为一燕尾滑板的底板,材质为HT200,主要尺寸如下图所示。考虑到实际连接,在地板上打算开出如下图所示的四排沉头孔,孔大小为φ9,通过杯头螺丝将该底板与一安装基面相固定。该底板的工况是受到一个3KN的交变载荷,即先作用于底板左侧,一段时间后作用与底板右侧,之后又作用于底板左侧....对于这个零件,比较担心的的是底板最外侧的两排孔配合位置处的强度不够。已知铸铁的抗拉性能远不如抗压性能,并且铸铁这个东西还比较脆。
在螺丝与孔配合的这个地方,由于载荷是交变的,螺丝的配合孔内壁产生的力方向也在变化,在指向底板内侧与指向底板外侧交替变化,因此有没有可能一段时间后底板外侧画阴影的区域由于螺丝对内壁的作用出现破裂?(孔距离底板外侧边线最小距离为8.5mm)对于这个零件应如何合理布置孔?恳请各位赐教,不胜感激。 5HPM`F2H)YY@$PP(FK{V6IK_副本_副本.jpg

网友A:
记得有种螺丝叫做柱销螺丝,可以考虑用这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记得有种螺丝叫做柱销螺丝,可以考虑用这种

有啥作用?

网友(点评):
一个靠预紧力定位,而你这个直接靠螺杆定位,完全是两个力。你根本没搞懂什么叫预紧力

网友:
能不能用铰制孔和铰制螺栓?

网友:
能像圆柱销一样锁紧,间隙极小
也就意味着接触面增加,减小单位面积压力

网友:
交变载荷下材料的疲劳破坏
https://wenku.baidu.com/view/534 ... bff121dd36c53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