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医药西林瓶自动视觉检测设备的设计

楼主(2018-10-22):
求助,本人现在在搞一种有关于医药西林瓶自动视觉检测设备的设计,由于一次性要试用多种规格的西林瓶子,不太好搞大家有什么好的想法吗,而且医疗上不能使用气缸和气爪以及机械手等,只能用常规的机构,比较难弄

楼主:
图片上是我的一种方案,用丝杆电机推料,但是西林瓶与圆柱体的区别是重心是偏移的,斜坡滚下时可能会倾斜从而导致滚不到合适的位置,而且设备大小是450*450*200,客户觉得做得有点大,要小巧一点,不能用气缸气爪机械手来控制,大家想想办法

网友A:
黄色滚轮干嘛用的

网友B:
如果是同样外径,要防止瓶子在滑道内打转的话,可以增大斜度,滑道有S型坡度变化就好。
不过不知道你的不同规格的瓶子是哪里不同。外径区别很大的话,可能也不能这么搞。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黄色滚轮干嘛用的

黄色滚轮是包胶轮,要识别西林瓶上的标签,所以我用同步轮连接包胶轮,电机每秒转一圈,两个黄色的包胶轮也转一圈,这样我的西林瓶依靠摩擦力也旋转一圈,这样我的瓶子上的标签就能完全识别了,这个已经得到验证没什么问题,关键是我怎么把瓶子送到两个包胶轮之间怎么送,有什么好的送料方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同样外径,要防止瓶子在滑道内打转的话,可以增大斜度,滑道有S型坡度变化就好。
不过不知道你的不 ...

不同规格是长度大概在37~57mm之间,相对的外径在15~25mm之间,如果是同种产品就好弄,关键是瓶子大小跨度较大,有什么适用于这种情况的送料机构吗,谢谢

楼主:
主要就是要自动识别不同规格大小的西林瓶瓶体上的标签,不能使用气缸液压缸及机械手气爪等元件,然后整台设备大小在350*350*250(长宽*高)以内

网友:
我觉得重点应该从滑道的结构设计入手。把每一种尺寸的瓶子都列出来,找出瓶子外形的规律,根据这个规律去设计滑道的挡位。

网友:
电动夹爪也不能用?

楼主:
我也考虑过用电动夹爪,不过被领导否决了,所以不太好弄,其实这个关键是点到点的控制,能用夹爪和气缸的话就省事多了,现在就是要用一种机构来实现这种控制,因为设备比较小大概350*350*250的样子

楼主:
图中是我想到的一种方案,将瓶子放置滑道自由滚落,然后用丝杆电机来带动推杆将瓶子往前推推到两个黄色包胶轮之间,然后我接近开关检测,给后面的直流电机信号来使包胶轮滚动一周,这样我的瓶子也依靠摩擦力滚动一周,这样视觉相机就能检测识别,不知道行不行得通,而且图上标注的61mm这个尺寸是我人手要伸进去把瓶子取出来的,会不会割到手,要考虑人手的安全。这个就相当于半自动了

网友(点评):
楼主,设计 成功了吗,期待你的成果,感觉挺好的....

网友C:
没看明白这个设备的功能需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看明白这个设备的功能需求的

实际上就是医院里的西林瓶上面的标签自动识别设备,瓶子是圆柱体么,标签是绕着圆柱体一圈贴着的,要识别这个标签,而且这个设备要适合多种规格大小的瓶子,不是只有一种瓶子,另外,设备是放在水平层流台上的,不能太大,也就是一款小巧的西林瓶标签识别设备

网友C:
引用 楼主:
实际上就是医院里的西林瓶上面的标签自动识别设备,瓶子是圆柱体么,标签是绕着圆柱体一圈贴着的,要识别 ...

识别完后呢,分类还是干嘛。。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识别完后呢,分类还是干嘛。。

不分类,起一个防错的作用,比如说医师在滑道上放了六种规格的瓶子,然后实际他只要一种规格的,靠视觉相机剔除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图中是我想到的一种方案,将瓶子放置滑道自由滚落,然后用丝杆电机来带动推杆将瓶子往前推推到两个黄色包胶 ...

楼主,圈圈里是干嘛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圈圈里是干嘛的呢?

接近开关,测行程

网友(2019-08-09):
我公司主要经营德国BAHR直线模组,之前有过安瓿瓶自动化生产运输线的产品设计联系电话18202437906(微信同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