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球体放在孔上该怎么装配?

楼主(2018-10-22):
请教蓝色的钢球要放在那个孔上,不知用什么装配。

现在是用同轴将钢球放到孔的正上方。

球跟孔的边线只剩下固定一种配合可选了。这样不能实现放在孔上啊。

请教大家有什么好办法?

网友A:
同轴后,孔边线不能和球相切或者重合吗?试了一下,球比孔大的话,直接边线和球面重合就可以了吧?

网友:
利用做辅助面和辅助线,做配合。

网友:
位置要求不严  倒个小圆角相切

网友:
孔口要倒角吧

网友:
建議用球心,才能給球体該有的轉動自由度.

网友:
不是实体安装,是数模装配。同轴并确定高度,发现悬空或干涉另想办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同轴后,孔边线不能和球相切或者重合吗?试了一下,球比孔大的话,直接边线和球面重合就可以了吧?

直接边线与球面重合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边线与球面重合就可以

这事奇怪了,我的软件重合配合不可选啊!
是不是软件版本的问题?我的还是xp+sw2012版,兄弟你的是什么版本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事奇怪了,我的软件重合配合不可选啊!
是不是软件版本的问题?我的还是xp+sw2012版,兄弟你的是 ...

16版,12版应该也可以,我原来也经常做这类配合(圆锥面),你把原来加的(同轴)配合去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