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负重问题请教一下大神

楼主(2018-10-22):
    在做一些简单的小设备和夹具,遇到一个问题——因为有时候在野外现场安装,有些东西不太好抓握或者背负,而且对于正常人轻松的、最大能够负重多少也不清楚。找了一本人机工程学看了下,也没有很详细的讲这个问题。
     请问下各位,有书籍或者工作经验中对这些问题有认识的吗?

网友:
一个人轻松的,能背负的最大重量应该跟自己的体重相当,我们一般这样估算。

网友:
你不就是人吗?自己测试一下,自己用的合适,再让别人再测试,理论数值永远是理论啊

网友:
你可以先测试自己,做出产品再让朋友测试,理论永远是理论

网友:
|晓昀发表于 10-22 23:05一个人轻松的,能背负的最大重量应该跟自己的体重相当,我们一般这样估算。
你厉害

网友:
行军用的好像是35kg。正常人背个十来公斤,一天就累得够呛,老一辈去沿海挑盐,少说也是一百多斤的盐。我一般背个笔记本电脑到处瞎晃悠,好像是5-6公斤的样子,也会觉得累。

网友:
如果重心分布合理的话,短距离是可以背负自身等重的物体的。

受过专业训练的(军人、登山队员等)可以长距离背负20-40kg的物体。

普通人可以长距离背负10-15kg的物体。

工程师背负5kg以上的都费劲……

网友:
这个没有什么理论值吧,比如一个人背10KG,走平路和走山路,走5KM和10kM,都是不一样的。但是人类适应性还是比较强的,就比如开始背10Kg都觉得会很累,时间一长就习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