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判断发动机风扇为吸风风扇还是吹风风扇

楼主(2018-10-23):
现在正在做一个金属矿井下辅助运输车,跟发动机厂家要了一个吸风风扇,但是在装配的时候不知道该怎么装,因为无法判断哪面是吸风哪面是吹风。所以想请教一下该如何判断风扇是吸风风扇还是吹风风扇

网友:
风扇上没有空气流动方向或者旋转方向箭头吗?如果都没有只要看你需要吸还是吹,确定安装方向,之后旋转方向根据空气流动方向而定,小电机应该是没有固定旋转方向的

网友:
吸风和吹风不是反着方向装不就可以了。

网友:
如果看扇叶确定不了,通电一试便知。

网友:
装好了拿手感受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桨形的扇叶(如电风扇),看形状就能判断方向了
另外有种扇叶,是平的,排风在径向,然后靠导向结构

网友:
一试便知

网友:
除尘是吸风,看扇叶方向就知道了。

网友:
来张照片啊!别辜负了大家的热心啊

网友:
个人建议!方便的话试一下,不方便的话找厂家咨询一下

网友A:
机器打开点一支烟。吸风还是吹风就知道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机器打开点一支烟。吸风还是吹风就知道了吧,

兄弟 楼主在矿下。。。 点烟有风险!!!!

网友(点评):
这样太吓人了,楼主先抽根烟冷静一下。

网友(点评):
自从你发了这个后楼主没有消息了,你是不是要去做点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