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冲模的冲针不会生锈?

楼主(2018-10-23):
大家好,市场上买来的冲模的冲针,塑料膜的顶杆等外表面好像是不经处理的,至多镀了一下防锈油,为什么不会生锈呢?还有有些导柱,外表面也只是磨过而已,(但也有镀硬铬的),也不做表面电镀。这样的零件时间长了应该要生锈的吧,可为什么他们不做表面处理?

网友:
本身这些钢就不易生锈,表面有防锈当然不会生锈啦

网友:
看了misumi目录,还是有处理的吧,skh51和SKD61本色
而且都含Cr,应该防锈能力还是有点的

网友:
材料经过热处理和不热处理,防锈能力也有差异的。
经过热处理的防锈能力要强点(偶尔发现这个问题的)。

网友:
轴承钢不是不锈钢吧,也没镀东西把,轴承也不容易生锈

网友:
1.有些材料本身防锈
2.表面有防锈油的也不易生锈,
3.连续不断使用的就算生锈,也会被磨掉,表面上看不出来

网友:
冲针材质有不锈钢的,平常用的也多,所以很难生锈的

网友:
材料本身就是防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