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软管如何夹紧定位 不伤表面

楼主(2018-10-23):
实现功能:将电线插入细软管中,电线外径比软管内径大一点点。如何对软管进行定位夹紧????????????????

补充内容 (2018-10-23 11:15):
软管是一大卷,穿进去一段之后要剪断,再重新穿下一段,再剪断,再穿

网友:
两头用胶布黏上

网友A:
这个都不会????

软管另一头接高压气啊。。。。

都不用怎么定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都不会????

软管另一头接高压气啊。。。。

这样电线不是更不好穿进去了吗

网友(点评):
你先试了再说。我连厚层包胶都这么玩儿不少年了。。。别想计算出什么公式来。。。试五六下就有了。该死的经验。。。

网友:
头上劈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都不会????

软管另一头接高压气啊。。。。

软管是一大卷的

网友B:
我想说,这样穿时为毛?导线表面材料不符合要求可以换嘛,这个软管是那种自带润滑,耐磨的那种管子吧,具体名字忘了。我以前手残,往里面穿过钢丝,那酸爽。这种管子好像没有任何胶水可以沾得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想说,这样穿时为毛?导线表面材料不符合要求可以换嘛,这个软管是那种自带润滑,耐磨的那种管子吧,具体 ...

变压器绕线端部的套管

网友(点评):
那使用的导线是可以受一定的温度是没关系的吧,试试加温后再穿。如果是我用过的那种管子,用打火机烧透明了,再降温都不变形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都不会????

软管另一头接高压气啊。。。。

开来楼主是没理解大侠的思路啊

网友D:
难点难道不是怎么把粗的导线插到细的管子中吗?
类似3爪,爪是橡胶的,直接抓紧(模拟手抓)

网友:
要不试试向外涨?

网友:
做个简易工装吧,开槽符合你外部软管的直径,然后打孔,上下两半U型槽。通真空,抽取空气,让负压吸住管子四周。然后拉开,让管子大些!

网友:
上点图吧。不知咋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难点难道不是怎么把粗的导线插到细的管子中吗?
类似3爪,爪是橡胶的,直接抓紧(模拟手抓)

请教这种三爪的怎么做,管外径只有1.5mm

网友:
普通的三爪,把中间的爪牙车掉部分,粘上橡胶块,或者做个圆筒,分成三片,安装到三爪上,弄根橡胶棒中间打个孔,三爪夹橡胶棒

网友E:
接高压气可行
气体流动速度越快,压力越小
接高压气后,只要没堵住,管内压力小于大气压力,软管会收缩

网友:
外径1.5mm。。。。。都是些高难度的东西,学习大佬思路

楼主:
引用 网友E:
接高压气可行
气体流动速度越快,压力越小
接高压气后,只要没堵住,管内压力小于大气压力,软管会收缩

收缩之后管径变小岂不是更难穿进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收缩之后管径变小岂不是更难穿进去了

软管外径变小,硬管内径不变,间隙增大

网友:
你试了吗?试了多少种方法?

到极限长度了?那就再用最终产品工艺来伺候。。。

抱歉!我永远都是先从对客户说“不”字开始的供应商!

真的很吃香!!!但得有我这脾气!(我真觉得这不是脾气的事儿,而是跟利润率直接相关的没法再具体再细碎的小事儿。。。)

网友:
内径20乳胶管插套外径22乳胶管,总长5m,除了这个办法,我想不出第二个办法。

别像楼上某楼说的,别说干嘛不直接买那种?

咱们做机械的,客户的特殊需求就是利润率!!!

是利润率,还是赔本儿的买卖,就看你的火候了。。。

网友:
可以试试冷冻的方法!

网友(2019-07-09):
看到最后也没看懂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开来楼主是没理解大侠的思路啊

是靠高压气体膨胀,容易安装么?

网友:
高压空气是正解 一试便知

网友:
塑型管可以吗?加热就收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