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处理问题求助

楼主(2018-10-23):
1、45#钢淬火后硬度HRC45-55,然后再电镀(环保彩锌/蓝锌),请问对硬度、外观有没有影响?

2、45#钢淬火后硬度HRC45-55,这样的硬度喷砂能喷上去吗?不同硬度喷砂跟抛丸怎么选择?

网友:
不知所云

网友:
淬火是提高零件的表面强度,一般用于要频繁接触(摩擦)的表面;
电镀一般用于装饰表面或防氧化表面,不会硬接触,不知道楼主是哪种电镀方式,也不知道楼这零件要干啥。

网友(点评):
大侠,去了解一下把,淬火是整体有硬度,不是说表面有硬度,你说的那种表面强度的是氮化或者QPQ,这个是增加表面硬度的,耐摩擦

网友:
淬火后一般不镀了

网友:
303不锈钢制造

网友A:
对硬度没有任何的影响,表面镀蓝白锌只是为了防锈,锌层磨掉了也就会生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硬度没有任何的影响,表面镀蓝白锌只是为了防锈,锌层磨掉了也就会生锈了。

 但是我们目前回来的表面有裂纹,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45号钢淬火硬度HRC45-50就行了,到HRC55就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我们目前回来的表面有裂纹,不知道怎么回事

裂纹跟工序没关系。跟工艺可能有关系。

网友(2018-11-28):
引用 楼主:
但是我们目前回来的表面有裂纹,不知道怎么回事

热处理后再镀锌,如果不及时处理,会氢脆产生裂缝,镀锌回来马上进行去氢处理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