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钢和20III钢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8-10-23):
现在有一个焊接法兰,要求材质为20III钢,上一级有的材料用的45钢,在腐蚀性上面应该没有问题。但是现在不知道这个20III钢是个什么钢种?求各位大神赐教!

网友A:
III应该是个井字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III应该是个井字吧?

不是#号,就是20II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