球头铣刀可以用来打孔吗?

楼主(2018-10-23):
我们要加工如下的零件  现在用一把直径8的球头铣刀来打孔  这样行不行?

网友A:
钻头先打下  留点余量球头铣刀插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钻头先打下  留点余量球头铣刀插下

就是这样恐怕也得分几次,无法排屑

网友:
考验磨刀水平来了。把钻头的尖磨成球面

网友:
球头刀的顶端线速度是0,所以要考虑钻头钻削的深度,保证球刀顶端刚好接触到钻尖位置,不然,球刀磨损会很快的

网友:
做几个零件还是可以的,大批量生产容易损坏刀头。

网友:
同意二楼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这样恐怕也得分几次,无法排屑

深度控制的好 一刀搞定

网友:
先用钻再用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