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驱动滚珠丝杆传动

楼主(2018-10-23):
现在手上有个案子,伺服电机驱动滚珠丝杆传动,功能是来回推料(重量5KG),精度要求比较低(±3mm内),要求速度3m/s(也就是180m/min),第一次碰到如此高的速度,心里没底,请碰到过的社友不吝赐教,抑或是有别的结构可以替代,谢谢!

网友:
直接买模组就好了不需要任何东西。我这边是台湾SATA模组的一级代理需要您可以联系我OO:1013795740  电话:18892642435微信同号。

网友:
精度要求比较低,速度又高,那就皮带好了
皮带3m/s 还算稳的,推料前端最好装个缓冲(弹簧之类)

另外如果不用来回推,循环推是不是可以把速度降到1.5m/s? 这样会不会好点

网友:
滚珠丝杆导程≥60mm?

网友:
有上图片的吗

网友:
基本不用考虑丝杆了,速度达不到
气、液也够呛
基本上是用轮子了,楼上的同步带也OK

网友:
算一下:料的速度3m/s,常用的丝杠大导程一般有10mm,16mm,20mm,25mm,32mm,假如取中间20mm的导程,无减速条件下伺服电机的转速要9000r/min,感觉你这个用丝杠可行性不大

网友:
有皮带,有链条都行,就是不能用丝杆,

网友:
滚珠丝杆 极限转速达不到你的要求吧

网友:
来回推料,你说重量有用,没行程和频率,说个3m/s有什么用,速度方向转换是需要时间的,又不是一直恒速运转。有了往返频率和行程才好计算

网友:
行程多大?速度太快,直接直线电机。

网友:
行程要多长?假如不长,即使使用皮带也达不到,还没到最高速就减速了

网友:
丝杆导程要60哎

网友:
建议用齿轮齿条的传动方式,否则这样的丝杠要很大的导程,也做不出来的。

网友:
直接用直线电机就可以了啊。用皮带寿命很短

网友:
直线电机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