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合金变形量计算

楼主(2018-10-23):
求助大神,中间拉杆受力15KG保证两边不变形,怎么保证不变形的情况下两边壁厚最小能多少

网友:
坐等高手讲解

网友A:
你把条件,要求讲清楚些,估计会有大神来帮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条件,要求讲清楚些,估计会有大神来帮你的

这还不够清楚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还不够清楚吗

杆长呢?截面呢?牌号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还不够清楚吗

你也可以自己分析,SolidWorks可以静应力分析的功能,把材料,受力情况都输进去,然后分析,分析结果里面有一项是零件的变形量,你可以不断改变零件的厚度直到满足你的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也可以自己分析,SolidWorks可以静应力分析的功能,把材料,受力情况都输进去,然后分析,分析结果里面 ...

好的,谢谢!

网友:
用SolidWorks自己画一个,然后赋值上材料等参数,自己做分析,这个是需要实验的,不是一下就出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