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一个产品有两个交叉螺纹孔,怎么解决毛刺问题?

楼主(2018-10-23):
如题,产品存在交叉螺纹孔,大孔为M18,小孔为M4,交叉部位的毛刺难以去除,加工后做电镀,电镀后,螺纹孔绝大部分通不过,现在我们都是在电镀完后人工理丝,效率低而且费时间,不知道广大社友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能帮忙解决下这个问题?在加工后不理丝(理想情况)或者  提高理丝的效率。

网友A:
度娘上搜的,希望对兄弟你有帮助
螺纹精度等级
1、        公制(DIN、ISO、GB)分为6H、6G等级。通常状况下是6H级。公制日标(JIS)分为Ⅰ级、Ⅱ级、Ⅲ级等三种。通常状况是Ⅱ级。
     2、英制为1B、2B、3B通常状况下是2B等级。
     3、目前攻牙使用到的牙攻之牙山角度为二种:60度和55度,60度有公制牙、英制 UNC UNF等,55度有韦氏牙有BSW 、BSF等。
     4、螺纹主要几何参数为:螺纹大径、牙距、螺纹中径、螺纹上升角度。以上几点都影响到螺纹精度,

螺纹配合等级

螺纹配合是旋合螺纹之间松或紧的大小,配合的等级是作用在内外螺纹上偏差和公差的规定组合。
   (一)、对统一英制螺纹,外螺纹有三种螺纹等级:1A、2A和3A级,内螺纹有三种等级:
          1B、2B和3B级,全部都是间隙配合。等级数字越高,配合越紧。在英制螺纹中,偏差仅规定1A和2A级,3A级的偏差为零,而且1A和2A级的等级偏差是相等的。
          等级数目越大公差越小
1、1A和1B级,非常松的公差等级,其适用于内外螺纹的允差配合。
     2、2A和2B级,是英制系列机械紧固件规定最通用的螺纹公差等级。
     3、3A和3B级,旋合形成最紧的配合,适用于公差紧的紧固件,用于安全性的关键设计。
  4、对外螺纹来说,1A和2A级有一个配合公差,3A级没有。1A级公差比2A级公差大50%,比3A级大75%,对内螺纹来说,2B级公差比2A公差大30%。1B级比2B级大50%,比3B级大75%。
(二)、公制螺纹,外螺纹有三种螺纹等级:4h、6h和6g,内螺纹有三种螺纹等级:5H、6 H、7H。(日标螺纹精度等级分为I、II、III三级,通常状况下为II级)在公制螺纹中,H和h的基本偏差为零。G的基本偏差为正值,e、f和g的基本偏差为负值
1、 H是内螺纹常用的公差带位置,一般不用作表面镀层,或用极薄的磷化层。G位置基本偏差用于特殊场合,如较厚的镀层,一般很少用。
      2、g常用来镀6-9um的薄镀层,如产品图纸要求是6h的螺栓,其镀前螺纹采用6g的公差带。
      3、螺纹配合最好组合成 H/g、H/h或G/h,对于螺栓、螺母等精制紧固件螺纹,标准推荐采用6H/6g的配合。

网友B:
电镀前用丝堵拧一遍,丝堵也别拿出来,直接电镀,电镀后拿出丝堵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镀前用丝堵拧一遍,丝堵也别拿出来,直接电镀,电镀后拿出丝堵

螺纹部位也要求电镀的,螺纹通不过主要是应为交叉孔部位毛刺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度娘上搜的,希望对兄弟你有帮助
螺纹精度等级
1、        公制(DIN、ISO、GB)分为6H、6G等级。通常状 ...

谢谢,可能是我没表达清楚,我的问题是怎么解决交叉部位毛刺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螺纹部位也要求电镀的,螺纹通不过主要是应为交叉孔部位毛刺的原因

有一种反倒角的刀具,可以加工交叉孔的毛刺,但是两个螺纹交叉,工况复杂,难以保证刀具不受损

再就是可以考虑一下喷砂,去毛刺效果也不错

网友:
用爆炸方式热能去毛刺易趋宏 3月16日
在复杂零件上进行符合表面抛光质量标准的加工对制造业而言是个挑战,尤其是在生产时间紧迫的时候。TEM 工艺采用在加压腔室内燃烧甲烷或氢气的方法,通过氧化反应从加工过的零件上去除毛刺、毛边或隐藏的污染物。

无论您是否为汽车、航空航天或能源市场提供了多种多样的服务,毛刺的存在与否都可以使您获得或失去一次机会。那么,有什么方法可以去除毛刺呢?手工去除?使用毛刷?或许有其他的方法?

在易趋宏,我们可以给您提供多种解决方案,其中热能去毛刺(TEM)就可以帮助您将零件加工成无毛刺状态。

众所周知,在汽车行业中,齿轮型材、油管或一些交叉孔上的毛刺会导致传动润滑油污染,从而带来严重后果。然而,传统手工去毛刺不但费时,而且需要支付昂贵的检测费,才能确保零件质量。保证传动润滑油不被污染的主要挑战在于:确保零件是100%无毛刺以及前道工序不会遗留松动金属颗粒。

易趋宏热能去毛刺工艺(TEM)的原理是,采用在加压腔室内燃烧甲烷或氢气气体的方法,通过氧化反应从加工过的零件上去除毛刺、毛边或隐藏的污染物。辅助以合适的燃烧腔体和夹具,易趋宏热能去毛刺方案能达到最佳去毛刺效果。

热能去毛刺应用
☆去毛刺:去除使用镗孔、钻孔或切割加工后附着在零件上的毛刺。
☆去毛边:去除锌、锌合金或铝压铸模具的毛边。
☆去污:去除陷入隐秘区域的机械加工颗粒。

热能去毛刺优势
☆100%去除毛刺和零污染
无论毛刺、毛边和零散的颗粒位于零件的哪个角落,都可以被彻底去除。
☆与手工去毛刺相比,显著提高生产率
在 30 到 60 秒的标准周期内可以完成数百个部件的加工,并且可以一周七天全天工作。
☆成本效益高
TEM 的加工成本(每个零件所用的气体和电钱)不到 1 美分,在精加工业,其营运成本几乎是最低的
☆不会产生次生毛刺
与手工和机械法相比,TEM 不会产生次生毛刺,也没有刮伤关键区域的风险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镀前用丝堵拧一遍,丝堵也别拿出来,直接电镀,电镀后拿出丝堵

这要是大批量,你要准备多少丝锥?

网友:
楼主这是大批量产品,应该从产品设计的公差精度等级来改进,把螺纹孔的精度调的低一些,螺纹间隙调大。

网友:
|广州粤研钟彦华发表于 10-23 15:32

学习了。感谢分享

网友:
要不试试先把M4的螺纹攻到M18为止,单后攻M18,然后在刚才攻过的M4从新攻到底,这样应该毛刺小一点,但还是有

网友:
你可以定制大0.02-0.03mm的丝锥,这样电镀后就刚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要是大批量,你要准备多少丝锥?

小丝堵是论斤称的,也可以重复利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