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解表面缺陷求助

楼主(2018-10-23):
零件材料为17-4PH,加工完成后时效处理,然后电解。出现了如图的缺陷。我对电解的理解就是炊具、餐具那样像镜面的,但是我们的零件没做到过这种程度,相反还会有缺陷。不知何故?

网友:
有这些表面处理的缺陷,就是先电镀的厂家,是他们的酸洗没清除干净。

网友A:
第一,电解抛光做不到镜面件,要做镜面件必须手工抛光,电解抛光的效果图片都是骗人的
第二,17-4的材质应该的粉末射出成型的,精加工后是否有将表面处理干净再去电解?有油污和氧化皮都不行
第三,电解也是会有会有电流屏蔽效应的,内腔在挂具设计不合理的情况下容易出问题

最后,如果你就是为了提升一点亮度,推荐你采用电浆抛光,应该会更好一点,特别在需要控制尺寸的情况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电解抛光做不到镜面件,要做镜面件必须手工抛光,电解抛光的效果图片都是骗人的
第二,17-4的材质应 ...

好的,感谢!

网友B:
楼主是需要电解抛光+钝化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需要电解抛光+钝化吗?

我对钝化的理解是防腐,17-4PH的材料因为需要时效,所以电解一是去氧化层,二是提高粗糙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