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解表面缺陷

楼主(2018-10-23):
零件材料为17-4PH,加工完成后时效处理,然后电解。出现了如图的缺陷。我对电解的理解就是炊具、餐具那样像镜面的,但是我们的零件没做到过这种程度,相反还会有缺陷。不知何故?

网友:
给楼主顶一下帖子,希望有大师来解答

网友:
工件加工完后,表面是应该经过清洗的,加工中的切削液是有油的成分,最终可能会导致电解液被油层隔离工件表面,出现楼主这种现象

网友(点评):
好的,我们后期会改善这方面的问题。

网友:
时效后HRC38-43之间,热处理厂水准要高,表面不能有氧化皮最好。回来后砂轮打磨外表面内表面,内表面一般用气动磨头或者枪钻包裹百洁布或者羊毛棉。
电解抛光厂水准也要好,叮嘱一定要碱洗到位,吹干净
这是考验热处理打磨电解三方水准和细节的问题

网友(点评):
碱洗?我听负责电解的业务员说是酸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