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杆的选型计算,麻烦朋友教我一下,感谢感谢

楼主(2018-10-23):
龙门加工中心工作台3m*2m质量4吨,传动用的是线轨12个滑块,三根55滚柱线轨,丝杠螺距12mm,电机是法兰克α电机7KW 48NM,联轴器直连,请教朋友帮我算一下用多粗的滚珠丝杠比较合适,谢谢

网友A:
80或100即可。

网友B:
丝杆选多大的,应该以此轴丝杆的预期寿命来计算吧。首先先确定预期寿命,然后再计算丝杆的平均轴向力和平均转速,这样就可以计算出需要选择多大的丝杆了。不过你这个怎么受力还没确定就确定电机了呢?那就参考其他厂家的规格选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丝杆选多大的,应该以此轴丝杆的预期寿命来计算吧。首先先确定预期寿命,然后再计算丝杆的平均轴向力和平均 ...

以电机功率扭矩能反推出丝杠的粗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80或100即可。

恩,是怎么算出来的呢?只要一个大概的思路或者公式,谢谢啦

网友C:
你这个没有运动参数,我直接按常规机床大概参数估算了一下,然后用THK的丝杆给你算了下,你参考。不过我有问旁边做机床的,他们3.2m的龙门丝杆用的63-10的,速度大概15m/min。

网友:
丝杆计算一般是用寿命来计算的。载荷用加速时的力计算,主要取决于螺母规格;高速时,丝杆直径取决于需求转速和跨距;低速时,丝杆直径取决于载荷大小。比较复杂的是后面的刚性验算,三两句话说不清楚,建议你联系供应商提出诉求。因为你做龙门肯定是高价值量产机,核心传动部件还需慎重。

网友:
负载这么大,建议优选直径100的会好一些。

网友:
常规供应商样本有计算公式,可参考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电机功率扭矩能反推出丝杠的粗细吗

可以的啊,但是一般没有这么选型的。电机一般都是最后才选。现在先选好电机反推丝杆,如果你电机功率太大可能反推出来丝杆会很大才行,但有的时候用不到那么大丝杆;如果电机功率小了,反推出来的丝杆过小,又达不预期寿命要求。

网友D:
楼主, 你的最大工件重量不止4T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没有运动参数,我直接按常规机床大概参数估算了一下,然后用THK的丝杆给你算了下,你参考。不过我有 ...

朋友你这个是什么软件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 你的最大工件重量不止4T了吧

我工作台就4t再加上5T工件的话得有9t,现在丝杠是63-10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朋友你这个是什么软件呀

THK官网的,不是很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THK官网的,不是很好用

恩恩谢谢

网友(2019-02-20):
丝杆供应商给的那本书一般都有计算方式?  算惯量

网友(2019-08-08):
建议找THK、HIWIN、TBI等厂家帮你算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