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三相异步电动机使用变频器进行调速的问题

楼主(2018-10-23):
电动机型号为YE3-132S-6,功率为3kw,同步转速为1000rpm,效率85.6%。
打算使用变频器进行调速。由于之前并未使用过变频器对电机进行调速,因此存在几个疑问。恳请各位前辈赐教:
1、使用变频器对电机调速,是不是我可以设定任意的转速值?比如15rpm,41rpm,999rpm.....是不是设定值只要不超过同步转速1000rpm即可?
2、调速的过程是怎么样的?是不是先在变频器内设定好转速,再启动电机,这样电机就加速到这个设定值,之后以这个设定值匀速转动?还是说要先启动电机,电机边转边调?
3、用变频器对电机调速,那电机的加减速时间怎么看?因为电机运转必然是一个加速到匀速再到减速的过程。
4、电机的实际功率与负载有关,是不是负载不变,电机的实际功率就不变?假定负载不变,请问是不是转速越小,输出的扭矩越大?
先感谢各位大佬,小弟在此谢过了。

网友:
就知道变频器通过调节电源的电压和频率来控制电机转速。

请楼下回答。

网友:
简单的方法,查看变频器说明书。三相异步电机的转速和电机的极对数、频率有关。

网友A:
你说的应该是变频调速三相异步电动机(调速电机),这种电机一般都有一个调速范围,启动有一个起动转矩,运转时的转速越大,输出转矩越大,转速越小,输出转矩越小,所以它有一个调速范围,太小了带不动负载,太大了电机达不到。

网友B:
1,一般的变频器和电机都可在0---60Hz间调节,但5Hz以下性能变差,50以上要注意安全和过载问题,低速时还要考虑散热等。
2,随便啥时调节设定,很自由。
3,你问的不清楚。加减速值是可以监看的。
4,负载是扭矩和转速两个概念,搞清这个,你的问题就清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应该是变频调速三相异步电动机(调速电机),这种电机一般都有一个调速范围,启动有一个起动转矩,运 ...

恩,就是调速电机。在淘宝上看到店家给出的建议调速范围是:200~940rpm。是不是意味着当设定转速低于200rpm,电机转倒是可以转,就是输出的扭矩带不动负载?还有一个疑问就是,根据公式T=9550*P/n,当外部负载是一定的时候,电机的实际功率是不变的,转速越小,输出的扭矩应该越大啊?为什么加了变频器反而转速越小,电机输出的扭矩也越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一般的变频器和电机都可在0---60Hz间调节,但5Hz以下性能变差,50以上要注意安全和过载问题,低速时还要 ...

大侠你好,我是这么理解电机功率、扭矩、转速和负载这之间的关系的:
电机的输出功率由负载确定。比如说用电动机将一重物提升一定高度,提升5kg的重物与提升3kg的重物相比,电机输出的功率肯定要更大。那么就是用电机在提升3kg的重物时,加入物体质量没变,也就是负载不变,那么电机输出的功率肯定不变。之后根据公式T=9550*P/n,当功率不变,电机的转速越小,输出的扭矩应该最大啊?我不知道变频调速电机因为有了变频器之后为什么转速变小了,电机输出的扭矩反而变小了?不是很理解,恳请大侠赐教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侠你好,我是这么理解电机功率、扭矩、转速和负载这之间的关系的:
电机的输出功率由负载确定。比如说 ...

谁说功率不变啊!公式的应用要看清场合。上面已经请你搞清负载的概念了,请再思考下。

网友:
1,变频器是通过调节频率实现调速的,0-60hz可以任意设置,1000rpm一般都是50hz下,变频器超过50时电机是可以提速的。2.变频器提前设置好频率可以,也能启动后设置,没有太大影响。通过plc和其他传感器还可以实现自动分段变速。3,变频器可以设置加减速,设置好启动的话变频器频率是逐渐增加到设定数直的。可以直观从面板看到4

网友B:
引用 网友B:
谁说功率不变啊!公式的应用要看清场合。上面已经请你搞清负载的概念了,请再思考下。

再说下,你这是恒扭矩负载,其功率和转速成正比。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谁说功率不变啊!公式的应用要看清场合。上面已经请你搞清负载的概念了,请再思考下。

敢问负载不变,电机的功率为什么会变化?

网友:
引用 楼主:
敢问负载不变,电机的功率为什么会变化?

请看10楼。
知道你可能迷糊,就再先说了一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再说下,你这是恒扭矩负载,其功率和转速成正比。

可是淘宝店家告诉我转速越小,输出的扭矩越小。。。用变频器调速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是淘宝店家告诉我转速越小,输出的扭矩越小。。。用变频器调速

显然这说的太不专业。
换句话这么说,转速太低,可输出的扭矩会小点,但好多变频器和电机在5Hz时就可输出额定转矩。

网友:
人家这都是专业的,用专业的台词说词儿。我呢,野路子出来的,还在野路子上逛游的。
我只能用野路子的话说了。
变频器里,除非你超出说明书的限制输入了,输入不会报错。
可,那边的铁疙瘩会不会按你要的去转,这个,可真得听天由命了。那,天是谁?搞机械的呗。

为什么?问机械的呗。

理想状态和现实状态的差距,只允许你选择驱动能力起码超出两成的理想状态。摩擦和阻尼和惯性。。。害死多少公司了?

然后,我就不再幻想用变频器调出设计所需的准确转数了,差不多就行?那还好说。

网友C:
从调速时的能耗观点来看,有高效调速方法与低效调速方法两种:高效调速指时转差率不变,因此无转差损耗,如多速电动机、变频调速以及能将转差损耗回收的调速方法(如串级调速等)。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调速时的能耗观点来看,有高效调速方法与低效调速方法两种:高效调速指时转差率不变,因此无转差损耗,如 ...

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再说下,你这是恒扭矩负载,其功率和转速成正比。

恩,我刚才百度了一下。变频调速电机的基频是50hz,在0~50hz范围内调速是恒转矩输出,所以功率与转速成正比对吧?超过50hz进行调速就是恒功率输出,转速越大,扭矩越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应该是变频调速三相异步电动机(调速电机),这种电机一般都有一个调速范围,启动有一个起动转矩,运 ...

恩,我刚才百度了一下。变频调速电机的基频是50hz,在0~50hz范围内调速是恒转矩输出,所以功率与转速成正比对吧?超过50hz进行调速就是恒功率输出,转速越大,扭矩越小

网友:
电源频率和转速是成正比的,50Hz是额定频率,也叫基频。基频以下是恒转矩调速,基频以上是恒功率调速。然后再运用你说的公式进行分析。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我刚才百度了一下。变频调速电机的基频是50hz,在0~50hz范围内调速是恒转矩输出,所以功率与转速成正 ...

这个叙说也不准确,只是有点意思。你慢慢会了解的。

网友:
楼上有人说啦,严格来说应该是5-50HZ才是恒转矩,低于5HZ转矩比较微妙,0HZ不就是直流电了么,貌似力矩很大

网友:
电机选型我也想学习,现在我们公司都是标准的,对于非标的选型我也迷茫,坐等高手详细讲解

网友D:
变频器调速,只看理论绝对会害死人
第一个问题:理论上确实是可以从0Hz调起,但是实际上呢?要知道电机是有自身损耗的,要不然也不会有效率一说了,损耗又跟输入频率和电流有关。所以绝对不是线性关系。同时转速很低的时候,散热也会变差,这就是为什么限制最低速的原因
第二个问题:变频器设定好目标频率,而不是转速,转速是由负载决定的,变频调速只能是大约控制转速
第三个问题:实际加减速时间决定于负载,变频器设置目标频率,和频率的加减时间。其他的控制不了
第四个问题:在电机允许的调速范围内,扭矩是基本恒定的,但是接近于最低允许转速的时候,允许扭矩会下降,这里的允许扭矩并不是说电机不能输出那么高扭矩,而是由于散热条件变差,如果扭矩保持不变,电机很快就会过热保护。表现出来的现象就是带负载能力下降。

网友:
我们都是由电器工程师来调试的,顶一下。

网友:
其他应用不是特别了解,我只能就我们行业变频器应用来说一说
1.用变频器对电机调速,需要看电机能否变频运行,并不是所有电机都支持变频运行的。若是变频电机,冷却方式为IC411,那么在重载的工况下是不允许低于30Hz运行,若需要低转速运行则需选择IC416加装强冷风扇。此外,小功率电机是允许超频允许,也可定制额定频率为60Hz的电机。功率超过110kW,额定频率为50Hz的电机是不允许超频运行,具体的还要咨询电机厂商。我们运行时并不是设定转速值,而是设定频率,并不能精确到每一转,这可能是因为我们选择的变频器的缘故。不过个人猜想精确转速调节也不现实,参数表里2p电机2980转还是有±5的偏差。
2.一般是设定好启动频率再运行电机,没有电压和频率输入,电机应该启动不了吧,过两天我可以试试。
3.加速时间是根据我们负载情况来定,风机一般在12秒到工作频率。测试时发现加速时间调小的话,启动后会报警,具体原因不知。
4.风机和压缩机行业应该不是恒功率负载或者恒转矩负载,这点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以上是我个人看法,如果有错误还请各位前辈指正和补充,机械小白一枚,也希望能多学一些电机相关知识~~

网友:
短时间超过同步转速1000rpm也可以

网友E:
1、任一转速是可以的,但是有波动,不是固定的值。比如500±1.
2、两种模式都可以,对变频器进行设置即可。如果启动后调节,就加个电位器。如果需要固定转速,直接设置进变频器即可,比如要500转,那么设置好以后,完成启动就是500转。
3、急减速时间也是可以设置的。
4、如果频率过低,在负载不变的情况下,电流会变大。

网友F:
普通电机加变频器使用,在要求不高的的使用可以用,有些对转速控制,加减速时间这些要求高的时候还是用伺服主轴电机好点,普通电机通过变频器调速,速度不能太低,太低了电机电流大,容易烧电机,扭矩也小了,转速太高也没力,具体还是要看使用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F:
普通电机加变频器使用,在要求不高的的使用可以用,有些对转速控制,加减速时间这些要求高的时候还是用伺服 ...

请问一下为什么速度一变小,电流就变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1、任一转速是可以的,但是有波动,不是固定的值。比如500±1.
2、两种模式都可以,对变频器进行设置即可 ...

请问一下为什么速度一变小,电流就变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变频器调速,只看理论绝对会害死人
第一个问题:理论上确实是可以从0Hz调起,但是实际上呢?要知道电机是 ...

请问一下为什么速度一变小,电流就变大了,发热变严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一下为什么速度一变小,电流就变大了,发热变严重了?

我好像没说过速度变小,电流就会变大。转速跟电流也没有直接的关系。转速决定于频率,电流决定于外部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