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析SOLIDWORKS带传动秘籍

楼主(2018-10-23):
机械传动的设计中,带传动是很重要的内容。在SOLIDWORKS中,带传动的设置相较于以往的传统设计思路有了非常大的提升。可以将带的位置、厚度、长度、张紧轮位置等等因素统一的纳入考虑之中提高了设计的效率,并且对应的带传动设置过程却非常的简单。

带传动的设计需要在装配体的环境下进行,并且需要对应的带轮和张紧轮都具有一定的自由度。如下图所示(对应命令位置和对应的自由度)
带传动最大的特点包含了两个方面的内容,首先,带传动可以为系统中的带轮之间添加对应的传动比关系,从而使所有轮之间可以产生相对运动关系;其次,皮带作为标准件其长度都是标准的,可以通过带传动命令使系统自动根据带的长度调整对应张紧轮的位置。

网友:
版本不够没这功能,好喜欢SW16或者以后的版本看起来好看多了

网友:
彦祖哥不仅长得帅,软件也用的帅!

网友:
带传动设计里,有一点有点不好搞,就是多于三个带轮的时候,没办法选择个别带轮与皮带的外圆周面接触还是内圆周面接触。其实我一般都是计算带长用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