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小幅度小载荷告诉往复运动

楼主(2018-10-23):
各位老师下午好,本人最近遇到一个难题,想给一个0.3mm厚度的金属弹片做一个弯曲疲劳试验, 弹片伸出长度18mm 宽度12mm,头部是个R6的圆头,然后弯曲幅度需要达到1mm ,即最远端弯曲后离平面1mm即可,因为这个材料设计都是数十万的寿命,运动品频率希望达到100次/秒,一般机械驱动的机构达不到要求,我刚刚测试了用220V2级电机带动凸轮、将旋转运动转换成直线往复运动,整个机构做好后电机无法开到最大的转速,凸轮偏心的情况下抖动太大,最高只能达到37次、秒, 而且噪音比较大,发热也很大,   是否有更简单的机构能够实现这个幅度的高速往复运动?电磁吸附是否可行?就像电铃一样。通过不停的通断电实现弹片往复运动?第一个图是已经失败的机构,第二个第三个图是今天刚想出来的用直流电磁铁模仿电铃,不知道是否可行,请各位老师指点,谢谢

网友:
呵呵,装一只低音喇叭吧

网友:
论坛里行业十分广泛,学习扩展下视野。不针对此题目回答,电主轴可以几万r/min

网友A:
往复式超声波气锉,振频35000/min,振幅0.7,也可以搜一下其他规格的,频率应该可以满足的

网友B:
看看能不能做成偏心轴驱动连杆,凸轮不知道是摩擦接触还是滚轮接触,就算滚轮接触,还要一个力回弹,感觉响应速度跟不上

网友:
借鉴汽车活塞?

网友C:
市场上买个电铃改改

网友(点评):
电铃有那么高频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市场上买个电铃改改

交流的不行,直流的可以

网友:
这个频率很好啊

网友:
应该可以的。

网友D:
就怕你的金属弹片也被磁化,再就是频率确实不低电磁能不能达到这个频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往复式超声波气锉,振频35000/min,振幅0.7,也可以搜一下其他规格的,频率应该可以满足的

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能不能做成偏心轴驱动连杆,凸轮不知道是摩擦接触还是滚轮接触,就算滚轮接触,还要一个力回弹,感 ...

我这是做成偏心轴的,还买了鱼眼轴承套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往复式超声波气锉,振频35000/min,振幅0.7,也可以搜一下其他规格的,频率应该可以满足的

感谢指导,我去查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市场上买个电铃改改

我问过了 ,市场上的电铃交流的不能持续工作,最多持续通电1分钟,时间长了就会烧线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怕你的金属弹片也被磁化,再就是频率确实不低电磁能不能达到这个频率。

现在也不能确定,买了一个直流电磁铁,24V的,吸力8KG,回来试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这是做成偏心轴的,还买了鱼眼轴承套装

你不是凸轮轴接触么,自己买轴承来装,买的鱼眼接头估计不能高速运转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不是凸轮轴接触么,自己买轴承来装,买的鱼眼接头估计不能高速运转

机械驱动已经放弃了,容易失败,不太稳定,升温控制不了

楼主:
最新测试结果,使用S-50-24开关电源供电,连接 8公斤力的直流电池铁按照使用要求距离1mm的位置,未能将弹片吸附到位,只是轻微动了一下,然后我在弹片上方竖立一把六角扳手,就能吸附到底,开关松开也能迅速回弹了, 因为订做的电工板还没到,暂时不能组装,只是做了一个简易的测试电磁吸附是否可行, 目前看来,只要磁力足够,方案是完全可行的,下一步考虑是继续用这个电磁铁 然后上面加重物,还是更换大磁力的。

网友(2018-11-27):
音圈电机或者直线电机,都可以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