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1.0厚拉伸模具的问题

楼主(2018-10-23):
平面四个角的地方容易有“纠节:印子,怎么解决?借着光看有印子也不行

楼主:
如图所示,这个算是明显的,有的时候不大明显,借着光也能看到,是压下来的时候不平整造成的吗?

网友:
我不专业,看过很多拉的很高的产品。边上都会有这种纹。不记得是不是切点槽有帮助。

网友:
加热试一下呢?

网友A:
以前碰到过这样问题  拉伸2MM不锈钢  具体材料忘记了      第一压力不够     第二上下面粗糙度不行

网友:
凸模用油石打得再光亮一些!

网友B:
可以的话模具上精雕加大R角试下,我们有做0.6mm普通镀锌板的接线盒,以前也存在四角拉破起皱等状况,后来加大R角后情况得到明显改善

网友C:
拉伸力不均衡,加大R角或拉伸的时候铺一层拉伸膜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的话模具上精雕加大R角试下,我们有做0.6mm普通镀锌板的接线盒,以前也存在四角拉破起皱等状况,后来加 ...

外形定型了,改不了了。不稳定,有的时候压出来还好,有的时候四个角皱印子就深点,我们要抛光的,有点邹印子都不行。现在情况就是不稳定,模具问题?床子问题?估计都有点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201?

304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碰到过这样问题  拉伸2MM不锈钢  具体材料忘记了      第一压力不够     第二上下面粗糙度不行

应该上下面压的不平不紧吧,如果压的很平,压的很紧,应该会好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拉伸力不均衡,加大R角或拉伸的时候铺一层拉伸膜试一下

贴膜了,有的时候压的行,有的时候压的不行,现在发现,不贴膜好像更稳定点,只是不贴膜的话,拉伸侧面里面有拉的纹路,无法抛到

楼主:
压型视频上传不了

网友:
很专业的问题,学习了。

网友C:
你把板材加大或缩小试一下,不铺膜更好的话,应该是合模的压力不够是拉伸时走料不均匀,看看能不能找到那个点,把那个位置的点的凸模和凹模再抛光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把板材加大或缩小试一下,不铺膜更好的话,应该是合模的压力不够是拉伸时走料不均匀,看看能不能找到那个 ...

料应该不能加大了,加大了,最边上就要拉的翻起来了。也不能再小了,成型后四周还要切边的。这个料的尺寸,我们以前试过好多次了。

楼主:
顶料杆垫了2个铜片,效果好了,基本上拉深出来的,四个角的地方看不出有邹印子

网友(2023-08-27):
引用 楼主:
顶料杆垫了2个铜片,效果好了,基本上拉深出来的,四个角的地方看不出有邹印子

这是冲床?

我还以为是油压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