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一个电机带动两个平行轴,使两个平行轴可以根据选择转动

楼主(2018-10-23):
如何用一个电机带动两个平行轴,使两个平行轴可以根据选择转动,最好提供一下具体结构,新手上路,谢谢指教.

网友:
1)不管几根轴,首先得说有木有正反转吧。----得让人家考虑能不能用单向轴承啊。。。

2)根据选择去转动?怎么个选法?周期性的,还是很随便的?---机械式还是电控还是手掰?

还是那句话:把条件工况想细致了,也许,就只剩下那一两个办法了。

网友:
电动机轴伸与联轴器连接,与联轴器另一半连接的轴上安装一双联齿轮,中间设计一拨叉。双联齿轮与分别与两平行轴上的两个齿轮啮合,拨叉拨动其中一个齿轮与一个轴上的齿轮啮合时,双联齿轮的另一齿轮与另一个轴上的齿轮是脱开的。

网友:
每个轴上装离合器,还可以加变向器减速器,只要钱够地方够大能布局下来,什么不能装啊

网友:
连杆结构

网友:
要看精度要求高不高吧

网友:
带离合的变速箱^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