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eo5.0如何旋转实体

楼主(2018-10-23):
请问一下各位,如图片内容。怎么可以将倾斜的那个平面变成垂直?

网友:
你的问题描述不清楚啊!

网友A:
草绘的时候绘图平面选择你现在的平面,参照平面选择第三象限的那个斜边,方向向下   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草绘的时候绘图平面选择你现在的平面,参照平面选择第三象限的那个斜边,方向向下   就OK了

可以,非常感谢!

网友(2020-03-25):
新建一各基准面后,再做一个视图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