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主轴控制问题

楼主(2018-10-23):
试验室有一根电主轴,变频器控制的,问题,当变频器控制频率在120Hz左右时,电主轴就转不起来了。比120大许多,比如160Hz,或者小很多,如60Hz,电主轴就能转起来,有前辈知道这是为什么吗?有什么解决办法?

网友:
在不同频率点60Hz,120Hz,160Hz测下电压和电流,看看有什么不同?

网友:
直接联系厂家咨询,他们更专业

网友:
120HZ的时候它的启动扭矩不足,怎么转

网友:
这是个新问题。

网友A:
家里的风扇用久了,低速档开不起来,高速档可以开,再用一段时间,所有档都动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家里的风扇用久了,低速档开不起来,高速档可以开,再用一段时间,所有档都动不了

家用风扇有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