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变频调速的一点疑问

楼主(2018-10-23):
之前没有接触过变频调速电机,最近因工作需要要用到。然后碰到了一点疑问,恳请大侠解惑。
淘宝店家告诉我他们的变频调速电机的输出扭矩与电源频率有关,频率越小,输出扭矩越小。但是我在百度上了解到了这样的信息,使用变频器调速,若基频为50hz,假如电源频率调整为30hz,输出的转矩和50hz是一样的,即电机处于恒转矩模式;当频率超过50hz,为恒功率模式,转速增加,转矩变小。店家告诉我的信息与我了解到的信息有所矛盾,恳请知情人士能够指点一二,不胜感激

网友:
转速与电源频率有关系。找本电机及拖动的书看看。

网友A:
我个人觉得变频电机的扭矩和你使用工况有关,比如你是用来做水泵或风机,淘宝说的一点没错,因为这时候负载发生变化

楼主:
|杜讯dd发表于 10-23 23:16我个人觉得变频电机的扭矩和你使用工况有关,比如你是用来做水泵或风机,淘宝说的一点没错,因为这时候负载发生变化
那他用的是实际上是哪一种的变频器呢?

网友:
一般变频电机都是在50HZ内恒转矩,高于50HZ属于恒功率,而且功率一定情况下,通过力学计算都是转速越大力矩越小,这个是基础知识问题。淘宝商家客服可能中学物理都没及格的,你能听他们瞎扯?可能他听别人说过转速越小转矩越大,自己理解或者和你说的时候说反了

网友(点评):
分析的有道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个人觉得变频电机的扭矩和你使用工况有关,比如你是用来做水泵或风机,淘宝说的一点没错,因为这时候负载 ...

电机的输出扭矩特性不因为负载而改变。
通俗点说,电机在带动额定负载时是额定转速,空载的时候它也不能飞上天,因为电源的频率一定,同步转速就不会改变。不能说它空载电机就不能受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机的输出扭矩特性不因为负载而改变。
通俗点说,电机在带动额定负载时是额定转速,空载的时候它也不能 ...

你应该说电机的额定输出功率或者最大输出功率不随这频率的改变额改变,但是由于风机或者水泵的转速发生改变时,流量也就发生改变-也就是这时候电机并不是衡功率状态,电机不需要输出这么大的功率,电机的使用电流也较小。这种状态下说的是电机的使用功率并不是额定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