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型圈为什么要线径1.8,2.65

楼主(2018-10-24):
国标的o圈,线径都是小数的,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不用1,1.5,2,2.5这类整数线径呢?我问了好多专家级的,都是一头雾水。2.65的线径,比2.5的有什么好处?

网友:
我想一定是开始时使用什么美标换算而来的吧,用的广了,也就成标准了,当然你可以定制任意规格的O型圈,只要能制造出来,毕竟定制的O圈价格也不贵。

网友:
这个问题问的非常好!以前看过一篇文献说过线径数据的依据,不记得是什么规则。

网友(点评):
谢谢,有i心了,我也学习了,非常有用。这个就很简单明了。

网友:
是不是和优先数有关系啊?

网友:
谢谢分享,之前自己使用的时候也有这个疑问,也没深究。我按照手册选型设计,可是实际购买回来的O型圈都是整数的

网友(点评):
那你们的采购完全不负责任啊。国标件很好买的。

网友:
应该是单位换算的问题吧

网友:
感觉有时经验比手册可靠!
曾经装配过一个小型设备,用到密封,先是老板按手册查找购买,并不好用(甚至是没法用)。
后来请了个师傅,看了看图,在工件上用尺比划了几下,推荐了规格,装配OK!

网友:
只能说当时就这么定了,国标与国际接轨。

网友:
石油测井仪器,需要抗高温高压,国内纯国产O圈质量可靠性很差,所以我们基本都是进口派克密封圈,或者是国外橡胶国内加工。供应商提供的资料都是按照美国标准来的,所以我们加工件O圈相关尺寸就按照说明书推荐尺寸加工。当然O圈线径 1.78  2.62  3.53 国内橡胶制作成的O圈,真心不敢用啊!国内橡胶O圈,下井一两次O圈变硬。

网友:
应该可以查机械手册吧

网友:
这个是标准化的设计要求了!

网友:
很多不规则的数字大多是外国标准 这也为选型购买提供了便利
日标  美标 英标  德标   很多都是先引进的
就好比现在用的管螺纹 口径都是英制

网友(2019-08-29):
单位换算的吧

网友(2022-06-15):
成系列的标准尺寸应该是根据优先数来的吧

网友:
匹配使用O型圈时,也只是按照国标要求,注意配合接口的尺寸公差,校核压缩率、填充率等参数是否合理,倒是没有深究过这个问题。

网友:
现代工业起源于欧洲,近百年强盛于美日。
拳头大的说了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