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这个符号的液压阀型号

楼主(2018-10-24):
(图片)

楼主:
2位4通,6通径的电压24V

网友:
各厂家的型号命名应该不一样。具体技术参数是什么?

网友:
从中位机能来看应该是F型阀,但实际又不是,请问楼主有没有阀的实物图,看一下是哪个品牌的,打相应的样本能准确点。

网友:
原来用的哪个厂家的?

网友:
只能拿样本挨个对了。

网友:
应该就是电磁阀吧

楼主:
没有标牌

网友:
感谢,非常详细,值得学习!

网友A(2018-12-27):
引用 楼主:
2位4通,6通径的电压24V

怎么看的啊???几位几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看的啊???几位几通???

一个电磁铁的一般都是2位,P/O/A/B 四个油口应该就是4通、已联系到厂家济宁泰丰的电磁阀其他地方没买到

网友:
2位4通电磁阀,找不到原厂家 可以找其他厂家定制

楼主:
型号第一次见

楼主:
第一次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