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0.0或者sm0.1这个为什么不好用

楼主(2018-10-24):
如图,这个一个程序段不执行,vb0还是一直是0,把sm0.0改成0.1也是不行。

相反,如果把sm0.0改成i0.0,然后我手按下就可以vb0可以变成1

sm0.0不是一直执行么,我后面加一个上升沿,他应该是能执行一次啊|~~~~

网友:
把SM0.0改成SM0.1,不加上升沿就可以了.SM0.1本来就只接通一个扫描周期。

网友(点评):
一样不行。理论上,这0.1还是0.0的加上升沿都一样

网友A:
SM没有上升沿  看手册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SM没有上升沿  看手册去

有啊。
sm0.5    后面加一个  P    可以实现单周期脉冲

楼主:
引用 网友A:
SM没有上升沿  看手册去

手册上是这么说的,梯形图适用于能量流

网友(点评):
他是类似一个标志位 起码不要用0.0的↑

网友:
建议按手册说明解决。

网友(2018-11-28):
你这脑子还是放弃工控吧,不适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