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示缺牙处的作用(用不到扳手,为什么留缺口呢)

楼主(2018-10-24):
(图片)

网友A:
方便开模用的

网友B:
方便对方向插入用的。

网友(点评):
固定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便开模用的

嗯,我感觉跟安装使用没有多大关系,如果是方便开模用,能否讲得再详细点,方便的具体体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方便对方向插入用的。

不太确定

网友C:
按钮开关 方便对正位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钮开关 方便对正位置的

是的,我这里开的圆孔,不用定位,我刚刚找了下钣金门锁,看了下对应的开孔尺寸,应该是对正位置用的

网友:
扳手位(不用不代表不能用)
机箱上孔不是完整圆孔,这样使用时,不会转动,需要经常拧紧了

网友:
方便对正靠谱些。

网友:
留出容纳分型线的空间

网友:
按钮开关,防止旋转用的。

网友:
预留的扳手拧紧用的,手拧能解决的,就不用扳手了

网友:
还是扳手用的,只是扳手力不大

网友:
也有可能是用来卡扳手的,这种拧入比较费劲。

楼主:
谢谢各位的耐心答疑,参考钣金门锁,最后感觉缺口用于定位的作用大一些,扳手位次之

网友:
有可能是开模具的时候,模具方便对正

网友:
应该是对正的

网友:
就你最下面那个塑胶件,它用的内抽芯,如果你做成全螺纹就没法内抽芯了,用旋转脱模是可以做全螺纹的

网友:
最上面,注塑件分型线螺纹为什么做平,看图,你这注塑件件外观一般,分型线很容易跑批峰,注塑压力大,行位错位,容易导致螺纹接不顺,到时候安装困难,所以做平把分型线的螺纹做平,个人的一点愚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