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两个气动接头有什么不同

楼主(2018-10-24):
右边那一圈白色的有什么作用?

补充内容 (2018-10-24 10:57):
起防松和密封的作用;那为啥右边这个只能拧进去两圈。

网友A:
据说可以防松和密封

网友:
代替生胶带密封,其他没啥。而且消音器这道工序感觉有点多余。

网友:
一个黄铜一个镀镍 加了密封带 看 smc 样本 接头 尾部-AS 含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据说可以防松和密封

应该是这个道理,因为两个螺纹规格一样,其中右边的那个拧不进去。

网友:
一个是直管螺纹,一个是锥管螺纹,左边的是锥,直管螺纹低压可以,高压生料带也不行,锥的形成端,拧几圈就到位

网友:
左边这个螺纹自带密封。

网友:
看上去就两个不同规格的螺纹。。。右边那个是带密封作用。然后如果只能拧两圈就不能拧的话,肯定是螺纹有问题。

网友:
左边的是带锥度的管螺纹,有密封防漏的左右,需要和管子配合的
右边的是正常的直螺纹,加工比较容易,白色塑料起到一个生胶带的作用,也是密封防松的作用

网友:
左边锥,右边管, 牙型不同。

网友:
白色的胶就密封的效果,这种带调速的接头就是因为价格贵,才会增加密封胶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