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管阀体上料思路请教

楼主(2018-10-24):
现在客户那边是振动盘上料,整个车间嘈杂无比(车间有很多个振动盘),自己头一次进入客户车间时整个人被噪音吵的贼难受。所以客户现在要求改善上料方式,降低噪音。目前我想出来的方案是利用输送链带动刮板的方式上料,但是心里又有点担心这种上料方式是否能稳定实现,恳请各位社友提出宝贵意见及改善方法。在此谢谢大家了! 1540346800(1).png 1540346763(1).png 1540346696(1).png 1540346727(1).png

网友A:
话说,序1上料的效率可能会很低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话说,序1上料的效率可能会很低啊

这个料仓的尺寸大概是是800x800的,就是接近输送线那端做成斗型的,上料是人工直接倒入料仓的,倒入一箱的量也是很多的。足够设备加工一段时间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料仓的尺寸大概是是800x800的,就是接近输送线那端做成斗型的,上料是人工直接倒入料仓的,倒入一箱 ...

我指的是刮料板可能会出现大量“抓空”的情况。刮料板应该是卡住零件的大头吧?建议是每3节刮料板后方增加一道栅板,用来翻转打乱堆积的零件,效率应该会提高。

网友B:
这个方案还是要看你需要的上料节拍是多少,道长说的效率问题,肯定是存在的,如果确定要用这个方案,我建议先做一个实验,确定一下效率是多少,这个效率有两块
1. 工序2
2. 工序3
这两个工序都有成功率,最终的效率是两个成功率相乘
目前的方案,我发现有几个小问题
1. 工序2在抓到产品后,如果防止产品翻转,发生掉落?目前的方案,产品肯定不会以这个姿态出现,就算抓到了,也会发生翻转后掉落
2. 工序4如果防止产品翻转,两根钢丝是无法达到这个目的的,产品会有非常大概率在移动过程中发生翻转后掉落
3. 工序4,如果没有接收到工序3的来料,最末端的出料口就不会有物料送出,导致停顿,这是一来,当前工段的这么多暂存物料就失去了意义。可以考虑整段都做成斜坡,或者增加直振作为动力源,确保产品在接收到之后,以最短的时间输出到前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指的是刮料板可能会出现大量“抓空”的情况。刮料板应该是卡住零件的大头吧?建议是每3节刮料板后方增 ...

1.多谢大侠的建议,增加翻转的板确实也是值得考虑到的点。
2.刮料板刮取的是产品最上面的那个扁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方案还是要看你需要的上料节拍是多少,道长说的效率问题,肯定是存在的,如果确定要用这个方案,我建议 ...

1.有道理,多谢建议,导轨的输送坡度是值得改善。
2.可能我没把产品特征的细节展现出来,根据产品的特点,扁头与下面两个圆头的距离差很小,侧面看投影线体基本基本交叉重合了。不用太担心产品在滑动过程中掉出来,调整好两个导轨间的距离。.

网友C:
上料这段应该加段水平过度的,不仅能确保料仓中的料能完全用完,还能大幅增加上料率

网友C:
导轨感觉改成几子型,加工,安装都简单,还能防止落料

网友:
每一个搞自动化的都是大神,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导轨感觉改成几子型,加工,安装都简单,还能防止落料

谢谢兄台:导轨不是一条直线啊,是需要弯曲滑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料这段应该加段水平过度的,不仅能确保料仓中的料能完全用完,还能大幅增加上料率

产品是黄铜材料,料仓堆满料时,对输送线的压力很大,会影响输送线正常工作的。

网友:
弯曲管道送料比较有创意,但如果不成功就麻烦大了,建议做成钣金轨道式输送。

网友:
料多吗?多的话最好做一个刮料板来实验下成功率,我怎么感觉刮料这里成功率十分十分低。。。期待你的结果

网友:
3工序4工序跟振动盘排料很类似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兄台:导轨不是一条直线啊,是需要弯曲滑料的。

我知道不是一条直线啊,你用圆钢做加工难度大,不可控因素太多,平行度,平面度都很难保证,安装也很难。用钣金做比较容易

网友:
引用 楼主:
产品是黄铜材料,料仓堆满料时,对输送线的压力很大,会影响输送线正常工作的。

又不是直接90度垂直下来,料仓下面完全可以搞一个角度的嘛,你料仓底部开口也是可大可小的嘛。有没有见过人家传送带运输沙子石头的,比你这黄铜不重多了。你这机械。。。

网友:
导轨能不能做成带动力的,单纯的依靠重力作用总感觉不太可靠呢

网友:
前面那些大神说得都有道理,我只想说那个工件在工序2、工序3的时候的成功率可能很低,因为工件的姿态你不能百分之百保证啊。后面的输送方式你最好参考下现场那些震动盘的上料方式。这样可以提供成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