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铝型材截面CAD图纸,谢谢大家

楼主(2018-10-24):
求铝型材截面CAD图纸,谢谢大家

网友:
没搞过,sorry

网友:
铝型材有千万种,你要哪个,直接买现成的铝型材用不就行了,要不就自己出图,定做

网友:
国标的或者行标的型材,直接找供应商即可。特殊的自己画,所有直边都加上≥0.2的圆角,基本上问题就不大了。

网友A:
我用过的,找找看

型材规格.dwg

网友(点评):
3D的也有现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过的,找找看

网友:
国标,欧标 米思米上不都有么?

网友:
知型网上去找,很全

网友:
网上多得很,看你要什么厂家的

网友:
SW其实有标准库可以调用的。

网友:
铝型材规格多的很,规格那么多,规格相同的还有结果不同的呢,太广泛了你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