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电机超载烧毁的机理是什么?

楼主(2018-10-24):
请问电机超载烧毁的机理是什么?哪位能给个详细具体的分析不

网友:
正常电机,电能转为动能和热能,大头是动能;当你转不动了,那动能就0,那就是电能全部转为热能,那还不得烧坏了

网友:
四年,武王荡至洛邑,见九鼎之雍,甚喜之。令随者擎,任鄙言此非凡力可及,乃拒,孟贲笑试之,仅起半尺。武王欲角之,鄙谏,不从。然鼎甚重,失坠于右胫,不得治,卒于当夜。——《史记·秦本记·武王传》

所以过载是非常可怕的事情。(PS:上面的古文是我伪造的,百度【秦武王】有关于举鼎的解释)

网友A:
电机超载--->转速下降--->电流上升--->绕组温升过高--->烧毁
可以加装电机保护器。原理就是检测电机电流,当电流超过设定值并且持续一段时间跳闸。持续一段时间目的是电机启动时不要跳闸。

网友:
能量=动能+热能,拗不过负载,不转了,能量变热能了

网友:
电机温度升高,轴承烧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机超载--->转速下降--->电流上升--->绕组温升过高--->烧毁
可以加装电机保护器。原理就是检测电机电流, ...

能解释一下“电机超载--->转速下降--->电流上升-”吗,对电不懂,为什么转速下降了,电流增大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秦武王四年,武王荡至洛邑,见九鼎之雍,甚喜之。令随者擎,任鄙言此非凡力可及,乃拒,孟贲笑试之,仅起半 ...

比喻很恰当,给你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解释一下“电机超载--->转速下降--->电流上升-”吗,对电不懂,为什么转速下降了,电流增大呢?

网上找了图片,请看全压启动电流Iq曲线.可见额定转速ne对应额定电流Ie.电机转速越小电流越大.
或者用异步电动机等效电路计算,结果相同.

网友:
通俗的讲电机有问题了电机电流就会增大,超过变频器的最大电流,基本原理就如此。

网友:
我就来围观下,感受下大神们的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