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连杆循环轨道能运转的条件(如图)

楼主(2018-10-24):
循环轨道

循环轨道

如图,循环轨道上是一圈小车,每个小车上有4个槽轮卡在轨道上,这里我只是做个模型,没画轮子(实际每个小车的四个角上有轮子),小车之间用连杆连接,我想知道这些首尾连接的小车能转起来的几何条件是什么,有做过类似产品的大佬吗

网友A:
想一下链条链轮是什么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一下链条链轮是什么样的

不一样啊,这东西比链条链轮复杂的多,对精度要求也更高啊

网友B:
连杆的长度不能超过两个轨道的宽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连杆的长度不能超过两个轨道的宽度

是不能超过椭圆轨道上下两直线段的距离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是不能超过椭圆轨道上下两直线段的距离吗

我现在是滑座首尾接不上,在运动的时候首尾的断口距离会忽大忽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一下链条链轮是什么样的

这是其中一种情况,如果你的轮子不是这样安装的,那跟链条运行是一个道理,不可能过弯,别偷懒,老老实实把图画完整

网友(点评):
各位能看到图么?

网友:
连杆长度应等分均布于半圆内

网友:
这个分度圆直径和连杆长度都会有要求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不能超过椭圆轨道上下两直线段的距离吗

是啊,你想一下超过了怎么转弯,那怕是相等转弯的时候也会卡主

网友C:
mark一下,最近正好也要用到类似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C:
mark一下,最近正好也要用到类似的东西

有解决办法要共享啊/捂脸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啊,你想一下超过了怎么转弯,那怕是相等转弯的时候也会卡主

这是肯定的啊,但我感觉里面还有其他的几何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