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mm厚的301不锈钢表面处理成黑色不变形如何做?

楼主(2018-10-24):
当前遇到个问题,我司有一款钢片,0.5mm厚,中间有比较多的框框,经过激光割、去披锋、校形后,平面度能达到0.05.现客户要求钢片要黑色铁氟龙的,我们尝试后发现钢片变形严重,且无法校平。分析后认为是做铁氟龙的时候加热导致钢片变形。

经与客户沟通,客户要求只要钢片表面是黑色的、不掉色/掉漆即可。
哪位大神知道如何在常温状态下使钢片表面是黑色,且不掉色/不掉漆?

网友:
用两块不变形的钢板加持后,一起加热试试,看还变形不

网友(点评):
我这个件原材料是卷板,加热后都会有变形的

网友:
做SQP处理,SQP是黑色,SQP可以挂的,不会造成工件变形,但是SQP是表面多了一层保护层,厚度会增大,看看你们能不能接受,还有SQP盐雾效果不怎么好,一般24-48H,好的可以72H

网友(点评):
不好意思,不了解什么是SQP。 钢片在挂的情况下,只要加热到一定温度都是会变形的。 如果是在60°以下的低温状态可以达到这个效果的话,应该是可以考虑的。另外,厚度会增加多少呢?太大了是不行的

网友(点评):
盐浴氮化的一种,增加耐磨性的。跟QPQ类似,我们铁料一般 做QPQ处理,不锈钢做SQP处理。最高工序的温度500-600的样子。上下面加一起渗氮层大约增加0.1mm左右吧

网友(点评):
这个温度的用不了,我们前面使用的是喷涂,温度也就150+,这种工况环境就变形了,在500~600的高温下……

网友:
电泳/喷涂   黑色

网友(点评):
喷涂的试过了,我们这边测试的时候是需要加热固化的,这个过程就会变形。 电泳的还没有试过,可以尝试下。另外,您对电泳成本方面了解吗,当需要批量电泳的时候,成本不能太高,要不经济方面无法通过。

网友:
可以黑色电泳,一般是按重量或者面积算价格,也与厚度有关,一般8-15um,小件的话,一般一块或者两块/个,现在环保抓的严,估计价格上涨了。

网友(点评):
非常感谢,这个方法我会让工程评估、尝试的,看下是否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这个黑色的表面处理一般都是电泳的。

网友(点评):
现在已经考虑用电泳了,正在联系厂家打样,谢谢